[1980] 1984年SHARP夏普家用级XC-77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2-07-23):
之前有过一台能用的XC77,这次收了一台坏的,彻底拆了给大家瞅瞅。夏普XC-77摄像机生产日期没有经过严谨的查证,大概是1984年上下,也属于摄像管摄像机,应该归类在摄像管三部曲里面。不过鉴于那个已经完结,就单拿出来拆解吧。机器采用的是SATICON硒砷碲摄像管,需要连背包VTR使用,或者在室内可以连接适配器输出视频信号使用。下面帖子开始:

89年代常用的摄像组合,VC(摄像机)与VTR(录像机),想要获得可以回放的磁带,就得这么整。

通常来讲,这俩设备是一套出售的,除非你要一个固定机位,在上面的海报可以看到VTR使用的是VHS-C磁带。

配套的VTR(磁带录像机),内置电池,可以给摄像机供电。

参数与属性,可以看到,该机型使用2/3英寸SATICON摄像管,分辨率大概在300x240。

本次给大家带来摄像机部分,录像单元就没有了

在机器最明显的位置上标记了成像元件的科技——硒砷碲SATICON摄像管,并且是彩色的

硒砷碲摄像管是 1972 年日本日立公司首先研制成功的,靶面材料为硒砷碲,这种摄像管不仅灵敏度高、惰性小,而且分光特性适合于彩色频谱,其分辨率、抗光晕和工艺 稳定性均优于氧化铅摄像管。硒砷碲摄像管经过不断改进和创新,从I型发展到II型、 III型,在残像、抗强光等方面均有很大的突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惟一能与氧 化铅摄像管相抗衡的摄像管,其价格也比氧化铅摄像管低廉。当时许多公司生产的氧化 铅管摄像机几乎都注明可以同硒砷碲管互换使用,直到电荷耦合器件未商品化之前的 20 多年里,硒砷碲摄像管在与氧化铅管的激烈竞争中占有许多优势,DXC-6000P、 DXC- M3AP、WV-555 等广播级和专业级三管彩色摄像机采用的是 2/3 英寸“SATICONTM”(× 3 管)。       摘自《多媒体电视监控与报警系统雷雨权 编著

SHARP夏普彩色摄像机,型号为XC-77

机器状态不明,连接线被剪断,后来证实为故障机

拍摄握把可以折叠,便于收纳

顶上有SHARP的商标Logo

顶部有热靴(话筒架)和镜头变焦按钮

机器后面搭载了一个1英寸的黑白CRT电子寻像器,便于在拍摄的时候确认对焦和构图

机身侧面有控制画面的开关,白平衡切换按钮和增益按钮

机器搭载了不可更换的变焦镜头,带有自动对焦和微距拍摄切换开关

80年代的自动对焦是通过红外不可见光的投射与检测来实现的,上端为接收端,下面是发射端

接收端的透镜

开拆

上壳首当其冲

如果想分离左右两外壳,需要拆掉握把,握把里面安置了一个小型12V-9V的变压模块。

然后就可以分离左右外壳

迎面是一整块PCB,应该是主板

主板的另外一面,密密麻麻复杂的内部构造,主要是电子和结构组件,没有太多机械活动部件

切换白平衡的按钮和一个连杆相连,可实现物理上切换白平衡滤镜

VTR与摄像机的连接线

首先拆除CRT取景模块

发现CRT取景模块和摄像管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这俩共享一个行输出变压器……所以只能先把摄像管管座拆下来了

主要成像元件摄像管,整机核心部件,和CCD的地位相同

拆除摄像管部分

可以看到红外截止滤镜和BIAS LIGHT偏执光

靶面

拆除CRT和摄像管组件

完整拆除之后的样子

靶面细节,注意下面的数字(镜像)

电子管里面的灯丝,给一个固定电压就能亮,让灯丝加热后,发射电子束就容易多了

按照电路图可以正常点亮CRT模组,这个玩的比较多,就图一乐

镜头部分

滤镜片,表面镀膜,反射呈酒红色和蓝色

拆除BIAS LIGHT偏执光组件,80年代的发光二极管数量还是比较少,这使用的是绿色

点亮的样子,也挺漂亮

和摄像管相连的前置预放器Pre Amp,负责放大靶面微弱电流

拆掉下镜头盖子,前面的对焦控制按钮其实是微动+按钮组合而成的

仔细观察下镜头部分,前面的减速电机是对焦电机,后面的是变焦电机

这里的是控制光圈的电机

采用的是五片光圈,后期家庭摄像机大多使用简易光圈替代这种片状光圈了

滤镜白平衡控制按键和连杆

上盖子里面是红外接收器

红外光接收器

接收器组件

躺下来之后的样子

发射端

左侧为接收端,右侧为发射端

然后我们继续看看主板部分

主板与插在上面的两块子板

两块子板都是可以拆卸的

拆完的样子

拆下来的两片陶瓷基板的子板,上面那块被金属屏蔽层遮盖

背面的样子,用料还是挺足的,直接在陶瓷基板上做线路印刷

一些细节

拆掉屏蔽层的陶瓷子板

主板的细节图片

主板背面

下面拆解一下机器带的适配器组件

适配器为线性电源,重达1.4KG

后面有几个接口,10pin的摄像机连接线与几个视频接口

外壳整体由厚1mm左右的钢板构成

拆掉外壳后,里面也有用料

有两枚保险丝,外加一个变压器

超大个的电容,你吃糠出品,1w uF的容量难不成是音频滤波用的?

之前在帖子CRT门铃再利用,巧当摄像机监视器里面展示过接线和拍摄效果,只可惜是黑白的……

接线效果

拍摄效果

The End~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家用电器。

网友:
土豪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A:
当年高大上的家用电器。
..
错,,当年神级的家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高大上的家用电器。
..
错,,当年神级的家用电器。

看第一张图的售价,加起来一千刀,国外那时候其实不算特别贵,家庭级别的娱乐设备,神级差的很远

网友:
以前玩的都是土豪啊

网友:
不知道清晰度?

网友:
320X240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家用电器

网友:
精密的机器,我是不舍得细拆怕装不回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海报还少画了几个细节, 全画上就没人买了吧。

14芯线呢,粗粗的大黑电缆一挂、还有摄像腰带,又宽又厚的腰带上有一排快拆扣,挂两块电池、工具附件盒、话筒罩镜头盖;全插满挂腰带上跟圣斗士是的。

网友:
曾经天堂里的娱乐科技

网友:
真是高级的玩意

网友:
謝謝分享,那个时候就有这么精密的东西了!

看起来很专业

网友:
很精细,看完才发现足足用了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第一张图的售价,加起来一千刀,国外那时候其实不算特别贵,家庭级别的娱乐设备,神级差的很远 ...

当时国内这价格可以买几套房?

网友:
没看到固定资产标签一类的东东,不知道当时的主人是谁

网友:
曾经都是王者

网友:
曾经都不便宜啊。  都是宝贝。。。现在都没落了。。。  和当年是随身听收藏一样了。。。 哈哈。  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