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河森智控” 微波 人体感应灯座E27

楼主(2022-07-23):
拆 “河森智控” 微波 人体感应灯座E27(此型号不可调控,默认通电亮灯20秒,店家另有可调控款销售)
这货做工很粗糙,但灵敏度很高,从电梯出来左手边是个走道,走到尽头再左转4米是我家大门。 每次走到九十度拐角口 还没左转露头灯就亮了。

这货做工很粗糙,但灵敏度很高,从电梯出来左手边是个走道,走到尽头再左转4米是我家大门。 每次走到九十度拐角口 还没左转露头灯就亮了。

网友A:
功能很实用,红包买的那种红外感应的距离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很实用,红包买的那种红外感应的距离短

等会我会发另外一个帖子 你可以看看,是替换下来的红外感应灯座(拆 “拓安达” 人体红外感应灯座E27)
用了四年,近期灵敏度下降的很厉害,要贴近了才亮灯,所以才换上这个新的 微波感应灯座。

网友:
红外感应的好像距离短

网友:
这灯灵敏度高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你被监控了

网友:
微波感应的好,我买了4个用了一年半好好的,楼上别人买的不知道什么材质才用了半年就故障,不大亮了

网友:
pdd买的雷达感应灯确实很灵敏,步梯房四楼,别人走到三楼灯就亮了

网友:
微波的灵敏度当然高了

楼主没露头就被锁定触发了

网友:
看着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比人体感应那种好用?

网友:
雷达感应的确实好用很多,人体红外的逐渐替换掉了。

网友B:
把个芯片拍清楚看看行不?灵敏度可以改的微波是灵敏还能穿墙,红外灵敏度差反应距离短,不能说谁替代谁,各取所需。有时候太灵敏,随便一个人从旁边路过就亮很烦的。疫情期间把家里进门筒灯之一、过道灯带、两个卫生间镜前灯、床底下灯带都改了红外传感,为了定向感应还用胶布遮盖半边感应窗,这样晚上上个厕所、倒个水不用开关灯,都是20秒左右自动熄灭,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红外的距离也差不多,也有短的,我的红外其中有2个距离只有1米多的,剩下的差不多5-8米。。。距离短房柜子里,距离远方外面

网友:
比以前声控的开关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个芯片拍清楚看看行不?灵敏度可以改的微波是灵敏还能穿墙,红外灵敏度差反应距离短,不能说谁替 ...

你点击一下图片,然后可以用鼠标滚轮放大缩小,我拍照的清晰度,是足够看清芯片型号的
另外:如果个人有眼疾或弱视等情况,就可能顾忌不周了

网友:
灵敏度高,就好用

网友:
红外线的受周围温度影响,气温高了灵敏度下降严重,雷达波的灵敏度高,稳定。

网友:
怎么感觉这公司是想蹭江森自控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