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拓安达” 人体红外感应灯座E27

楼主(2022-07-23):
拆 “拓安达” 人体红外感应灯座E27

这货2018年4月淘宝购买到手,用了四年,当初灵敏度很高。
从电梯出来左手边是个走道,走到尽头再左转4米是我家大门。 每次出九十度拐角口 灯就亮了。
现在灵敏度下降很大,基本上要走到灯下面才能触发感应器,所以拆下来换新的感应器(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拆 “河森智控” 微波 人体感应灯座E27 )

网友:
把红外头清洁一下看看

网友:
继电器开关,各类灯具通杀,好评!

网友:
感觉是感应头脏了,酒精察察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我的用在卫生间又7年了,灵敏度还很高。

网友:
感情这感应器也老化?????

网友:
阻容降压的,测测降压电容失容了没有。

网友:
换了以后怎么样,好了吗

网友:
更换一下那颗红色的降压电容,或许性能会有所提高。

网友:
用料蛮好的

网友:
两个帖子都看了,关键的芯片型号都不太清楚,这个可以网上找16脚的cs9803典型电路。灵敏度不够,除了上面的清理感应窗、检查供电电容外,可考虑更换红外传感器,查查2脚周围电路。。。。

网友:
天气热了,感应距离就变短,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做工一般,不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