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改个万用表换锂电14500 全隐藏 无损改装

楼主(2022-07-23):
改装目的是全隐藏 无损改装
准备材料:
1.2节数码相机拆机14500电池 质量不错 放几天都不掉电
2.旧的9V电池
3.电线若干

一般万用表 9V电池仓都是放不到2节14500的 所以我把一节藏在里面 完全解决
看了大神的贴 2节可以用大半年,后期可以维修电源8.4V直接充电

直接上图
便宜货

CGR电池 这货不便宜

另外一节

完美盖上 无损
欢迎砸币

网友:
除了换电池麻烦一点,其他还好

网友:
思路不错  电池充电麻烦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隐藏在万用表里面,充电升压放电一体模块3.7V升9V,可用半年以上,关键充电方便。

网友:
这种万用表,可以在液晶屏的背面放2节串联的18650.

网友A:
没看到保护板呀,你这是直接把两个电池串联放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保护板呀,你这是直接把两个电池串联放进去了?

不用保护板 低于6V 万用表会报警 这时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充电怎么搞,拿出来吗?

网友:
用两节10440锂电池就能放下了。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充电麻烦点。

网友:
改得挺好的。利害。

网友:
半年不用充电。

网友:
还不如小锂电池加升压板省事呢……

网友:
没看到充电电路,没电了就比较麻烦。

网友:
还是加一个充放保护板好一点

网友B:
你这相当于万用表原来用9V电池,现在用7.4V电池啊?万用表测量电压读数会不会偏高?

网友:
应该加一个4056进去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相当于万用表原来用9V电池,现在用7.4V电池啊?万用表测量电压读数会不会偏高? ...

一般都没事,你没看他说6v才低压报警吗

网友:
用单节3.7v升压更实在也容易,旧充电宝的主板就集成了升压和充电管理,改下电阻升压到6v以上就行。双节需要解决电池平衡问题,而且充电电压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