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源得到的pfc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2-07-23):
atx电源拆机得的,开了一个看,是铝线,没啥用,而且不好拆。
有没有利用价值?没有就扔了。

网友:
打架的时候用得上

网友A:
卖废品,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废品,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铝线不值钱啊,重倒是很重

网友B:
铝八块钱一斤

网友:
可以做电源滤波器

网友:
如果电源是好的,拆他做什么,又不是水泥的,如果电源是坏的,又拆他做什么,直接换个红星BOOM岂不美哉?

网友:
攒起来卖废铁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八块钱一斤

中间还有一大坨铁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八块钱一斤

是一斤四块吧?这是那儿八块收铝?

网友:
还算是良心货,有的就是铁片,水泥。

网友:
这么多,个人很少有用处

网友:
以前买过不少假fpc的电源

网友:
最近这段时间废铁价格跌太厉害了。。适合先收藏一波

网友:
是真货,然鹅并没有啥用

网友:
不拆开看看有没有水泥和一小段胶条吗

网友:
电脑电源里的pfc貌似是增加功率因素的?就是降低无功功率,降低谐波,总之对电网有好处,但对我们个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居民用电只收有功电度量,无功再大也不管我们事。而且我之前发现,有pfc的电源,若用方波逆变器就会嗡嗡响,只能用纯正弦逆变器,而普通电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电源本身就是开关电源,输入就是整流,哪怕220v直流电都能用,所以pfc这个玩意儿我是真觉得没卵用

网友:
没啥用,拆开铁铝分开放,多收集点去买废品

网友:
差的电源直接卖出,,10元一个,和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