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小白的第一次BGA焊接之U盘修复

楼主(2022-07-23):
U盘烧掉不通电了,因为想找回数据,我就想尝试换主控板看能不能解决
话不多说,刚来这个论坛,这是我的第一次使用焊台,也是以一次焊接BGA芯片,焊台都是新买的,准备好要用的材料,看了一下焊接BGA的教程就开始操作啦。

新买的焊台和工具材料

新买的IS903主控板

拆下Flash芯片

植球完毕

双面Flash焊接完毕,当时焊接的时候因为焊油涂多了,加热的时候导致芯片漂移,害我又重新拆下来植球

一次成功,测试速度正常,小小的成就感,特此记录一下

网友:
很高级,我有个无奈的32G,好几年了,最近发现虚焊了,本来想着焊一下,发现是双层转接板,风枪热了一下白搭,当2.0的用还行,算了,直接扔了垃圾桶。

网友:
恭喜恭喜,又一个入坑的。
要DIY U盘一发不可收拾了。

网友:
第一次植球这么漂亮?厉害厉害

楼主:
植球感觉挺容易啊,随便吹吹就成了。焊好后插上电脑一看数据都还在,非常nice

网友:
购买了一套设备还把数据恢复了,这一举多得啊

网友:
焊好后插上电脑一看数据都还在,比较幸运!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真强呀!!!

网友:
摩拜,向大神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老手的技术水准了

网友A:
其它小元件不会吹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小元件不会吹跑吗?

风速调低就行了,要不就高温胶带贴上

网友:
一个入坑的,有成就感!

网友:
用几回就吃灰了

网友:
厉害会BGA焊接都是高手

网友:
我一个系统安装U盘放了几月就不行了。有盘符没内容。

网友:
这是买的同型号的主控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