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也准确—再拆一个做工烂但测量准的温度计

楼主(2022-07-23):
首先看下,精度不错,和红外枪差0.1。

全程无螺丝,全卡扣
背面左侧是PTC,介绍说是10K的热敏电阻
电阻非板载有个好处,温度改变后,反应快一些。
装两个AG13纽扣电池
似乎温度计多为3V驱动

正面一坨牛屎,少量贴片

三块多入手的,测测室内温度还可以

网友A:
现在测温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B:
这样多好,坏了扔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温技术比较成熟

是啊,测温技术确实成熟了,就拿电子体温计说,之前都买的鱼跃,贝尔康这类,接近二十来块一个。后来多多看到有多家五块的,好奇买了个回来,三无产品,以为这种多半不准,结果失望了,和大牌的测出来一样。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款,误差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多好,坏了扔了就是了,,,,,,,,,

回头买几个,一间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款,误差有点大

看来三无也分山头

网友D:
疫情期间这是天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疫情期间这是天价哦

为啥天价?

网友E:
一颗牛屎就解决问题了,话说湿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颗牛屎就解决问题了,话说湿度呢???

这个是纯温度计,没湿度

网友F:
电路很简洁啊。

网友G:
内置探头版本。我买过外置探头款式,可以测量水温避免烫到。生产温度计,估计有不同海拔高度,冰水混合物和开水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置探头版本。我买过外置探头款式,可以测量水温避免烫到。生产温度计,估计有不同海拔高度,冰水混合物和 ...

嗯,多几毛钱就是外置探头,可以测鱼缸水温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很简洁啊。

科技以简为本

网友:
这个测温技术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么说,还算准确

网友:
测量准,全靠电子技术的进步

网友:
简单一点就好

网友:
整了台福禄克Fluke 62 Mini据说大几百,就一个扳机连开关都没有,用9v层叠电池,坛子里tasi的20大洋多几个按钮用aaa电池,还有几元的比这个多一条线和探头号称鱼缸测温计,几位测环境温度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