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利浦227E显示器电源适配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2-07-23):
有一台飞利浦227E显示器,点不亮,经检查,是外接电源适配器坏了,适配器灯不亮,也没有输出,找了一个电源代替,这个就拆开看看,经初步探查:烧毁原因可能是潮湿引起,保险丝烧毁,4个取样电阻烧毁,SVF5N60F烧毁,电源IC4871不知坏了没有,其它不知道有没有坏,等哪次买元件时一起买,单独买划不算。
外观,12v3A,深圳索源科技制造

超声波焊接,强拆后看到电路板有明显烧坏,可能是太潮引起的

铜箔烧毁,4个2R2电阻并联

正面

经初步探查,保险管烧毁,MOS管挂了,取样电阻挂了

烧毁的铜箔

烧毁的电阻,4个2R2,全部烧断

烧毁的mos管,SVF5n60F,手头有一个FQPF12N60C,也是塑封,应该可以代换吧,要是找到拆机就好了,现在我都不相信网上买的,假货太多

版号

电源控制IC 4871,不知挂了没有

暂时就这样,等哪次买元件时一起买,省点运费

谢谢观看!

网友A:
修这干嘛,显示器用电量又不高,随便淘个12V的电源用着就行了

网友:
使用环境太潮湿,适配器内部温升后冷却时潮气进入不容易出来~

网友B:
这种全密封的电源应该是防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干嘛,显示器用电量又不高,随便淘个12V的电源用着就行了

已经找了个替代品,这个有时间就搞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全密封的电源应该是防潮的。

没有涂防潮漆

网友:
显然不是受潮,是进液体了!受潮应该不会烧取样电阻!

网友:
估计是通过电源输入或输出口部分进入潮气或水的。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吧,看坏的程度不值得修了,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C:
楼主可能不经常弄这类电源,顺便说一下,你这个电源电源IC很大可能性已经挂 了,R1限流电流从图上看已挂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不经常弄这类电源,顺便说一下,你这个电源电源IC很大可能性已经挂 了,R1限流电流从图上看已挂开 ...

有可能已经挂了,没有仔细查,谢谢!

网友:
使用环境太潮湿

网友:
环境恶劣造成的,估计

网友:
我觉得显示器还是电源在里面的好用些,非要外套一个拖油瓶

网友:
损坏元件太多

网友:
估计没啥修头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电源适配器像是进水损坏,质量也一般,没有维修的意义。换一个剪线电源,质量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