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IH智能电饭煲故障

楼主(2022-07-23):
朋友家的美的MB-WFZ5099电饭煲,加热过程中自停(有时水刚开就停,有时煮饭干水了就停,饭夹生),保温灯亮,之后所有按键都没反应,也没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开始以为是温度传感器问题,换了上下传感器故障依旧。第一次接触这类电饭煲,求助万能的论坛,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有可能是检锅电路的问题吗,我家苏泊尔也是,后面去售后100搞定,而且是偶发的,怎么修嘛,参考电磁炉,我那会没有时间修,丢给售后搞定,小问题赶紧修别拖成大问题。

网友B:
检查锅盖到底座之间的连线(最好换掉)

网友:
我的福库锅坏了,17年坏的,当时主板要580元,没有修,299买了个苏泊尔带联网的用到现在,花200买了个主板怼上了,还是福库闷得米香。。。

网友C:
先查控制板芯片部分供电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控制板芯片部分供电 是否正常。

芯片5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饭锅居然是电磁发热的

网友D:
这种电饭煲和旧式的煮饭方式有所不同,旧式的一摁“开始”它就一直加热,直到饭熟。而这种有套程序,先把水加热到温温的来泡米,泡一定的时间后再加热到沸腾,然后又把水烧干,然后还焖饭之类的,总共有十几个步骤,很是复杂,所以它的加热看上去就是热热停停的,楼主要注意甄别哦。我以前修过一个,就是被这种现象搞蒙了,以为没修好,其实是正常的。后来我试机就光试“蒸煮”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就像老式电饭煲一样,一开始就一直加热,直到把水烧干。

网友E:
当它电磁炉修啊,先查3大电容。再看大功率电阻。电容的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饭煲和旧式的煮饭方式有所不同,旧式的一摁“开始”它就一直加热,直到饭熟。而这种有套程序,先把 ...

煮饭过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正常的话煮饭结束前是不会转到保温去的,要等到焖饭倒计时结束,发出提示音再转保温,而且保温过程中取消键是可以操作的,现在是保温灯亮起后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它电磁炉修啊,先查3大电容。再看大功率电阻。电容的概率大。

好的谢谢!明天找个旧电磁炉拆两电容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锅盖到底座之间的连线(最好换掉)

上下传感器都已经换新的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检锅电路的问题吗,我家苏泊尔也是,后面去售后100搞定,而且是偶发的,怎么修嘛,参考电磁炉,我 ...

应该不是检锅电路,能加热证明检锅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检锅电路,能加热证明检锅正常。

我的会加热中,突然不检锅。然后停止。你这个,你自己留意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会加热中,突然不检锅。然后停止。你这个,你自己留意故障代码

这个停了以后拔掉电源再插上,能工作一小会,然后又停,没有故障代码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不检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停了以后拔掉电源再插上,能工作一小会,然后又停,没有故障代码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不检锅。 ...

不检锅才不会报故障,没锅不算故障,不行你不放过进去看看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检锅才不会报故障,没锅不算故障,不行你不放过进去看看会如何

可能是这个原因,不放锅进去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
电磁炉型的电饭锅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没修好的话,然后仔细看焊点是否虚焊了,因为看你描述是经过高温后出现的这种乱七八糟的暗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会不会是电饭煲的磁钢限温器误动作了,调节一下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