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的手机,如果电池老化了记得把节电管理里设置成性能模式

楼主(2022-07-23):
手里的老荣耀6,电池鼓包了,插电挂机用很卡,前几天发帖子和坛友讨论了下这个电池老化对性能的影响,这次试了下节电管理,发现原来是设置在均衡模式,设置成性能模式就好多了,不过貌似还是比改直供的慢点

网友:
电池老化了记得把节电管理里设置成性能模式

网友A:
鼓包还是换电池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还是换电池更安全

不换了,挂机的机器而已,等撑不住就改直供,另外两台一样的已经改直供了

网友B:
设置成性能模式就不会继续鼓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性能模式就不会继续鼓包了吧

怎么可能,会鼓得更厉害
这只是在榨干电池最后点性能,榨完就可以改直供了,要么换电池

网友:
这种设置只适合长期插电的手机吧,不需要考虑续航能力的情况,如果是需要携带的情况还是换电池更合适。

网友:
换个电池再战1年

楼主:
电池比手机贵,而且二手的不禁用,新的容量又虚标,真没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