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法拉电容哪一个是正极、哪一个是负极

楼主(2022-07-23):
买了几个法拉电容,如下图,黑色箭头指向的面(图中标红色1)同纽扣电池的负极一样稍稍有一点凸起,另一面是平面。

请问箭头指向的那个面(图中标红色1)引脚是法拉电容的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
我觉得,和电池一样。  你看看 cr2032 的极性就知道了

网友:
箭头指的一边是负

网友:
拿节干电池,碰一下再测?

网友:
我认为是负极

网友:
应该不会完全没电的,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网友A:
转90度拍个照看看,买了几种都是点焊的位置有正负标记

网友:
用舌头试试

网友:
三角形尖指向的是负极,电极片上也有标识,空心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90度拍个照看看,买了几种都是点焊的位置有正负标记

这个引脚点焊的极片都是一样的,不像有的极片上就带有正负符号。所以只能通过三角型箭头或者象纽扣电池那种结构来区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引脚点焊的极片都是一样的,不像有的极片上就带有正负符号。所以只能通过三角型箭头或者象纽扣电池那 ...

参考纽扣电池,左侧是负极,右侧是正极。购买页面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纽扣电池,左侧是负极,右侧是正极。购买页面没有说明?

购买页面说了,但是说的同图形标注的不一致,并且实物同说明也不完全一致,有点信不过它。
网上查了一下,怎么说的都有。

但是感觉靠谱一些的是:
1、同你说的参考纽扣电池,那个大平面是正极,小突面是负极。
2、箭头表示电流流向,箭头指向的是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购买页面说了,但是说的同图形标注的不一致,并且实物同说明也不完全一致,有点信不过它。
网上查了一下 ...

就按照方法二判断吧,和纽扣电池一样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估计和纽扣电池一样,外表大的那一边是正极。猜的哈!

网友:
这个是容量型的,这么小个不可能输出大电流

网友:
ETC上好像有一个,没注意正负极
看看其他坛友的介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