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zzPort 便携无线蓝牙小键盘 拆解

楼主(2022-07-23):
一起来看看里面结构。
做工细致,可以用七号电池,电池弹簧没安装。

为什么电路板上空位?
为什么不上满呢?
功能缺失什么吗?
这款背光只有一个颜色

网友:
那块黑色的是触摸版吗?

网友:
买过一个长方形的,貌似比这个手感稍微好点,不过按键对男人来说还是实在太小,偶尔用下可以,否则就是在自残了

网友:
两种供电方式,出厂是配充电电池吧!

网友:
这么小巧干啥用呢?

网友A:
装7号你也用不了需要升压ic,还得拆了降压ic,空位是三色背光驱动,话说楼主说只有一个背光颜色,我怎么没看到板子上有一颗背光led呢?你的背光打哪儿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7号你也用不了需要升压ic,还得拆了降压ic,空位是三色背光驱动,话说楼主说只有一个背光颜色,我怎么没 ...

注意黑色椭圆的贴纸,那个下面是一个灯珠,一个点位可以焊接两个或者一个多色的,黑贴纸应该是降低亮度用的!

网友:
太紧凑了,手指放不下

网友:
好用不,打字方便吗

网友:
要装专用app,用处不大

网友:
这款小键盘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这是鸡肋,排列太紧了,不舒服

网友:
锅仔片的手感不会太好

网友:
直接焊个锂电池可以吗

网友:
太密集了!!手大的人要用牙签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