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2259XT+QLC颗粒,开卡成功磁盘不能初始化

楼主(2022-07-23):
慧荣2259XT+QLC颗粒,开卡成功磁盘不能初始化,不勾rdt选QC开卡成功,重插不识别。跑RDT开卡成功,不能初始化,大家看图吧:

网友A:
之前我有个128的qlc,被我开成32的slc。要不然速度太惨

网友B:
做工好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好惨啊

联想的th什么的高端品牌,st6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个128的qlc,被我开成32的slc。要不然速度太惨

自动识别就这一个颗粒,没得选啊

网友:
之前我有个128的qlc,被我开成32的slc,
速度差多少?

网友C:
我用的这个版本正常开。RDT那个不要勾选。

索性把固件一起传上来吧,你能在外网找到就找,找不到就花点M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个版本正常开。RDT那个不要勾选。

先谢谢了。我有这个版本,开出来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个版本正常开。RDT那个不要勾选。

不弄了,应该是CE通讯问题

网友D:
左下角参数调整一下  挨个试

网友:
感觉QLC不值得搞啊

网友:
这个品相的QLC,质量堪忧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不能开卡的,能认芯片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参数调整一下  挨个试

试过了,再试试1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