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人用,专看电视节目的盒子

楼主(2022-07-23):
小锅盖都被拆了,准备给老人安个网看电视用,最好简单,开机就进入直播,以前用盒子直播软件设开机启动,时灵时不灵的,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看直播电视的盒子。

网友A:
我有一个刷好的,开机直接就是中央台,2G运存8G内存。。85不包邮,咸鱼行情没赚一分钱。。。电源,控制器,线,配件全,。

网友B:
装个老人版的桌面然后把APP放第一个,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刷好的,开机直接就是中央台,2G运存8G内存。。85不包邮,咸鱼行情没赚一分钱。 ...

多少个台?软件以后会不会升级?电视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个台?软件以后会不会升级?电视家吗?

两台比较便宜,推荐买便宜的,全要160包邮。。。。。,其它还有两台,是某讯T1,就比较贵。图片是便宜的,不是电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老人版的桌面然后把APP放第一个,点一下就行?

不刷没办法,开机基本两三分钟广告,升级后,画面就变了。

网友C:
装个地面波的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地面波的机顶盒

真合计了,离市区太远了,到电视台估计30多公里。

网友:
IPTV可能性最优解...

网友D:
买过一个华为的盒子,是刷好的,有几个APP,用烽火直播,各个电视台都有,蛮方便的。

网友:
华数~我这里两百多一年~记得删掉购物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地面波的机顶盒

有些城市没有信号吧

网友:
我这电信iptv就可以开机播放电视节目,很省心大大减少了老人不会操作智能电视的几率

网友:
我有一个开机自启动看电视,45包邮非偏远

网友:
随便什么盒子,随便一个电视直播app,只要设置成开机启动即可,和普通电视就一样了,可以再把喜欢的那几个台收藏一下就更方便了,(1+8)50-(2+8)70之间买刷好机,配件全的,到手能用的运营商的盒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华为的盒子,是刷好的,有几个APP,用烽火直播,各个电视台都有,蛮方便的。 ...

多少钱买的?

网友E:
机顶盒都一样,只是不同的软件,有专门适合老年人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顶盒都一样,只是不同的软件,有专门适合老年人的软件!!!

买了一个刷完机的魔百盒M401a,70元。

网友:
电信iptv就可以开机播放电视节目

网友:
不刷没办法,开机广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