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智能手机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2-07-2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家里有好几个旧的智能手机,能有什么用处?想做个NAS或者电脑的副屏需要什么驱动或软件?

网友:
安装spacedesk可以作为电脑的副屏了

网友:
做备用机还可以备份一些各种文件。

网友:
换盆,要不抽屉吃灰

网友:
挂小黄鱼换点零花钱

网友:
换脸盆吧。。占地方

网友:
基本上是吃灰 的

网友:
可以试试macro deck

网友:
查个TF卡,做蓝牙音乐播放器。或者做个照片播放机。

网友:
也可以做内网穿透共享的中转机之类的,可以试试syncthing,文件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
十元一个卖了

网友:
看哪个时代的旧手机 18年后的只要当时不是1500以下要的 性能还可以就是慢慢一点  旧手机在家中刷抖音快手 OLED烧屏也不心痛。

网友:
咸鱼上卖钱

网友:
你说的nes副屏基本上不可能,非常麻烦而且不稳定。装个百毒盘做个龟速下载机不错,万一哪天有哪个大仙用毒盘分享文件用旧手机放一边慢慢下载眼不见心不烦挺好。再就是不常用的APP放旧手机上偶尔用一下不错。终极大法换不锈钢盆。

网友:
下载一个文件管理器打开ftp服务就是nas了

网友:
放盒子里睡觉

网友:
装上流量卡,当热点!

网友:
下载一个掌上看家当作网络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