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 锂电池能改充电截止电压吗

楼主(2022-07-23):
准备改成单电芯充到4V就停充,延长电池寿命,每天骑的不长,足够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改电压采样电阻 把截止电压改成 N串X4V

不过如果不是搞电源的老司机不建议这么做 万一改的电压不对BOOM那可是很严重的事

网友B:
感觉没必要啊,如果不想充满的话每次固定个充电时间就行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串电池   采样电阻好像是增大阻止输出变小,反之变大,我就是改大电压了

网友:
数量少没事  多了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改电压采样电阻 把截止电压改成 N串X4V

不过如果不是搞电源的老司机不建议这么做 万一改的电压 ...

不是还有保护板吗,出问题了保护板直接断电不让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必要啊,如果不想充满的话每次固定个充电时间就行

但是每次耗电不一定一样多,耗电少耗电多都充的时间一样 ,用一段时间就没电或者充满了

网友C:
不了解的情况下改造风险较高,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的情况下改造风险较高,不建议

电动车充电器貌似大多数都是一个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的情况下改造风险较高,不建议

改完了充电的时候接个万用表一直盯着就行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改转灯电压而不是改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改转灯电压而不是改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先了解一下锂电池充电的方法

网友E:
电动车,单体4.15就行了,4V低了,找到TL494就可以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单体4.15就行了,4V低了,找到TL494就可以改了

充到4v停止,每天充电,一块电池能用到电池厂倒闭

网友F:
4V太低了,4.1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4V太低了,4.1V比较合适

充到3.9v停止,每天充电,一块电池能用到电池厂倒闭

网友:
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G:
一般都可以,有的改tl431的偏置电阻,有的本身就有电位器可调(可能需要清除胶水),我已经改了好几个,39.5v,还可通过开关切换正常电压,需要跑远路就打到41.5v充满出门,而且是0.5c快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可以,有的改tl431的偏置电阻,有的本身就有电位器可调(可能需要清除胶水),我已经改了好几个,39. ...

市面上的48v锂电充电器大多都是 tl431吗

楼主:
毕竟是你的感觉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