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颗粒EC,DE,88,BF,90,C6

楼主(2022-07-23):
大佬帮忙看看SM2256K主控EC,DE,88,BF,90,C6   K9ACGD8U0D  能识别工具在选项那边不能识别  ,是不是要在FlashDB里面修改参数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有没有相对应的工具会搞的能传一份谢谢啦

网友A:
查了p0715c的flash.set应该是有这个颗粒的,但是量产设置里面选不到。你试试p1031b这个版本吧,这个可以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p0715c的flash.set应该是有这个颗粒的,但是量产设置里面选不到。你试试p1031b这个版本吧,这个可以选 ...

p1031b这个版本可以用 已经解决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