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台式红外体温计

楼主(2022-07-23):
喇叭不响,拆开万用表测量,音圈断路,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喇叭,从报废的设备上拆一个替换。

网友A:
竟然搭配两种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搭配两种电池

可以18650和AA还可以USB接电

网友C:
这种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喇叭音圈断,少见,看看是不是接头位置开了

网友D:
万用表带示波器功能的?用起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带示波器功能的?用起来咋样?

也是本坛 数码交易 区买的,要求不高的场合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18650和AA还可以USB接电

双模式供电,18650或3节5号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知道准不准

有时候准,有时候偏低,会测出35.几℃

网友E:
看到了传说中的杰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传说中的杰理芯片

这个就是才用杰里的方案

网友:
杰里单片机,stc32f030被炒成贵族了

网友:
貌似绿色的喇叭比黑色的贵点,带环保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18650和AA还可以USB接电

总有一种适合

网友:
疫情后这种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F:
疫情时这玩意就是个摆设

网友:
见过的不少就是没拆开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疫情时这玩意就是个摆设

疫情期间店铺门口都有

if(屏幕显示的体温<37){
可以进入
}else{
拒绝
}

网友:
现在基本每个店铺都有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