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终于在WIN7上用上edge了

楼主(2022-07-23):
直接官网下,有WIN7版本,但是要同步设置之类的话要装IE11,装IE11还需要装几个补丁,搞了1个小时才装上,至少收藏夹比chrome的多了个滚动条,方便了很多,而且同步设置之类的不用在爬墙了

网友A:
怀旧真的好?看你接连几个帖子,远不止1小时吧。

Win11 U盘 自动安装不过10分钟,数据放D盘,常用软件尽量选用绿色版也放D盘(或zip自解压),基本做到装完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旧真的好?看你接连几个帖子,远不止1小时吧。

Win11 U盘 自动安装不过10分钟,数据放D盘,常用软件尽量 ...

装补丁而已,又不用关机?为啥不能发帖?我这很多老软件,WIN10都不行,别说WIN11了。

网友A:
“为啥不能发帖?” 你哪只眼睛看到说不让你发了?被迫害妄想症! 至于软件,你倒是列出来看看,那些windows10不行的?

网友B:
我的win8 win7都是用的EDGE啊,有什么稀奇吗?

网友:
win7都是用的EDG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发帖?” 你哪只眼睛看到说不让你发了?被迫害妄想症! 至于软件,你倒是列出来看看,那些window ...

老的打印机,扫描仪驱动,连WIN7都不行,别说WI10了。
发帖不是你自己说的嘛,我哪里妄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8 win7都是用的EDGE啊,有什么稀奇吗?

没说稀奇啊,只说我刚换而已啊,之前一直用chro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稀奇啊,只说我刚换而已啊,之前一直用chrome

网友:
win7得一直有啊,预览版就有

网友:
chrome的插件都要fq,后来知道edge也有相同的插件,就回不去了,把chrome都删掉了

网友:
用360极速X吧,都是些实用的功能,好用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