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分享一个我整理的IS903闪存数据库

楼主(2022-07-23):
新手小白,开始玩DIY没多久,U盘、固态盘做了10多个,为主控适配的闪存参数,常下载不同版本的量产工具不断尝试,颇为苦恼,于是就想汇总一下不同版本里的闪存参数,省得盲目地去找。因个人比较喜欢透明塑料外壳903的外观,就从903开始。

附件是从不同来源下载的40多个量产工具里找到的闪存参数,共有1772条物料索引,830个闪存参数,其中有部分闪存参数缺少IO,我根据相同id的做了补充,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补充之后仍有这几个缺IO参数,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Missing IO in K9LCGY8S1B-ECA7947E64C4
Missing IO in K9LCGY8S1B-ECA7A794947E7E6464C4C4
Missing IO in K9PHGY8S5A-EC1A1AE5E57A7A6CC4C4
Missing IO in K9PHGY8U5A-EC3A3AE5E57A7A6CC4C4
Missing IO in K9UHGY8U7B-ECDEDED5D57E7E6868C4C4
Missing IO in SDZNPMBHER_008G-4529943272
Missing IO in SDZNPQxHER_xxxGT-45D7D79494323276765656
Missing IO in TH58TVG6S2FBA89-98D5D5D0D022227676D5D5
Missing IO in TH58TVG7S2FBA89-98D7D7D1D122227A7A9595
Missing IO in xx29F16B08LxMFx-8984643CA9

另外有6条物料索引没有对应的闪存参数,不知道添加进去有什么用:
983A3A959593937A7A5151
ECDEDE9898DEDE9494C5
EC1A1AA8A8DEDE8888C5
2C6804468901
983EA697ED1
2C8805C68901
453CA6927E57010904040404

用法:
下载文件,解压缩后放到903量产工具主目录即可。我特意把文件命名为v4.00.00.00,这样量产工具在查找配置的时候会优先读这个文件,正确加载的话会显示版本号为v4.00.00.00-2229,用v1.23, v1.25, v.126测试过。

对这些参数的了解非常肤浅,弄错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为方便大家查找,我把闪存参数数据库中的id也贴出来。
BK29FxxG08CxCBB-B5A46432AA04
FBML85C71KDBAB_HP-B564643CA004
FBNL7BTxxxxxxxxx-2C78044F89
FBNL7BTxxxxxxxxx-2C78044FA9
FBNL7BTxxxxxxxxx-2C9805CF89
FBNL85A74KDBAB-B584643B89
FBNL85Cx1KDxAB-2C84643CA905
FBNL85Cx1KDxAB-2CA4E53CA905
FxxL84CxxK3BAB-B564643CA504
FxxL85Ax1K3xxx-2C846434A5
FxxL85Ax1K3xxx-2CA4E534A5
FxxL85CxxKDBAB-B584643CA904
FxxL95BxxKDx-B5846454A9
FxxM84A61K3BAA-2C64403CA5
H27Q1T8QxM-AD3C19A36225
H27Q1T8QxM-AD3C3C1919A3A362622525
H27Q1T8QxM-AD5C19A36265
H27Q1T8QxM-AD5C5C1919A3A362626565
H27Q1T8YEB-AD3C15AB444A
H27Q1T8YEB-AD3C3C1515ABAB44444A4A
H27Q2T8LQM-AD5E1AA36365
H27Q2T8LQM-AD5E5E1A1AA3A363636565
H27QBG8GDA-ADE5902944
H27QBG8T2D-ADE7149E3449
H27QBG8T2D-ADE7E714149E9E34344949
H27QCG8D2F-ADDE14AB4249
H27QCG8D2F-ADDEDE1414ABAB42424949
H27QCG8D2F-ADEE14AB4249
H27QCG8D2F-ADEEEE1414ABAB42424949
H27QDG8VEB-ADE794DA74C3
H27QDG8x2B-AD3A14AB424A
H27QDG8x2B-AD3A3A1414ABAB42424A4A
H27QDG8x2B-AD3A3A9494ABAB42424949
H27QDG8x2B-AD3A94AB4249
H27QDG8x2B-AD5A5A9494ABAB42424949
H27QDG8x2B-AD5A94AB4249
H27QFG8YEE-AD3A15A7444A
H27QFG8YEE-AD3A3A1515A7A744444A4A
H27QFGDYEB-AD3A95EB7844
H27QxG8xxM-AD3A18A361E5
H27QxG8xxM-AD3A3A1818A3A36161E5E5
H27QxG8xxM-ADDE18030040
H27QxG8xxM-ADDEDE1818030300004040
H27QxG8xxM-ADEE18030040
H27QxG8xxM-ADEE19030040
H27QxG8xxM-ADEEEE1818030300004040
H27QxG8xxM-ADEEEE1919030300004040
H27U8G8T2B-ADD314B634
H27UAG8T2A-ADD594254441
H27UAG8T2B-ADD5949A7442
H27UAG8T2C-ADD594DA74C4
H27UBG8M2A-ADD7188D0442
H27UBG8T2C-ADD794916044
H27UBG8T2D-ADD7149E344A
H27UBG8T2D-ADD7949E3448
H27UCG8D2F-ADDE14AB424A
H27UCG8D2F-ADDEDE1414ABAB42424A4A
H27UCG8M2M-ADDE18030041
H27UCG8T2A-ADDE94DA74C4
H27UCG8T2B-ADDE94EB7444
H27UCG8T2E-ADDE14A7424A
H27UCG8T2E-ADDE94A74248
H27UCG8T2M-ADDE94D20443
H27UCG8V5M-ADD755B648
H27UDG8U2E-AD3A95A74448
H27UDG8V5A-ADDE959A782A
H27UDG8V5A-ADDED59A7842
H27UFG8YDA-AD3A95DA78C4
H27UxG8xxA-ADD7949A7442
H27UxG8xxA-ADDE959A7842
H27UxG8xxB-ADD794DA74C3
H27UxG8xxM-ADD514B644
H27UxG8xxM-ADD794254441
H27xCG8T2D-ADDE94974445
H27xxG8xxA-ADDE94DA74C4
H27xxG8xxB-AD3A18030050
H27xxG8xxB-AD3A3A1818030300005050
H27xxG8xxE-ADDE14A7424A
H27xxG8xxE-ADDEDE1414A7A742424A4A
H27xxG8xxM-AD3A18A36125
H27xxG8xxM-AD3A3A1818A3A361612525
H27xxG8xxM-AD5A18A36165
H27xxG8xxM-AD5A5A1818A3A361616565
H27xxGxxxB-ADDE94EB7444
H2DxDG8UD1M-AD8201220142
H2DxEG8VD1M-AD8201220144
H2DxFG8VD1M-AD8201220148
Half_SDTNPNAHEM_008G-45D798927256
Hynix1xMLC-AD3E16AB464A
JS29F16B08HCND1-896821A6A9
JS29F32B08JCME2-89A806CBA9
JS29F32B08JCMEx-8988243BA9
JS29F32G08AAME1-8968244AA9
JS29FxxG08xAMDx-89480446A5
JS29FxxG08xAMDx-8968044689
JS29FxxG08xAMDx-89680446A9
JS29FxxG08xAMDx-89682446A9
JS29FxxG08xAMDx-89D7943E84
JS29FxxG08xANC1-89D3902E64
JS29FxxG08xANC1-89D5D12E68
JS29FxxG08xATE1-8988285FA9
JS29FxxG08xxMF1-8988244BA984
JS29FxxG08xxMFx-8964444BA9
JS29FxxG08xxMFx-8988244BA984
JS29FxxG08xxNDx-8948202689
JS29FxxG08xxNDx-89482026A9
K9AAGD8U0B-ECD598DE94C5
K9AAGD8U0B-ECD5D59898DEDE9494C5C5
K9AAGD8x0A-ECA598CE74C4
K9AAGD8x0A-ECA5A59898CECE7474C4C4
K9AAGD8x0A-ECD598CE74C4
K9AAGD8x0A-ECD5D59898CECE7474C4C4
K9ABGD8S0C-ECA798CE74C4
K9ABGD8S0C-ECA7A79898CECE7474C4C4
K9ABGD8U0C-ECD798CE74C4
K9ABGD8U0C-ECD7D79898CECE7474C4C4
K9ABGD8U0D-ECD798DE94C5
K9ABGD8U0D-ECD7D79898DEDE9494C5C5
K9ABGD8x0x-ECD798CE74C3
K9ABGD8x0x-ECD7D79898CECE7474C3C3
K9ACGD8S0A-ECAE98CE74C4
K9ACGD8S0A-ECAEAE9898CECE7474C4C4
K9ACGD8S0C-ECDEB8DE86C5
K9ACGD8S0C-ECDEDEB8B8DEDE8686C5C5
K9ACGD8U0B-ECDE98DE94C5
K9ACGD8U0B-ECDEDE9898DEDE9494C5C5
K9ACGD8U0C-ECAEAEB8B8DEDE8686C5C5
K9ACGD8U0C-ECAEB8DE86C5
K9ACGD8X0M-ECDE98CA74C3
K9ACGD8X0M-ECDE98CE74C3
K9ACGD8X0M-ECDEDE9898CACA7474C3C3
K9ACGD8X0M-ECDEDE9898CECE7474C3C3
K9ACGD8x0A-ECDE98CE74C4
K9ACGD8x0A-ECDEDE9898CECE7474C4C4
K9ADGD8U0D-EC3A3A9898BFBF9494C6C6
K9ADGD8U0D-EC3A98BF94C6
K9CFGD8U1A-EC3C3CD9D9CECE7878C4C4
K9CFGD8U1A-EC3CD9CE78C4
K9CFGD8U1B-EC3A3AD9D9DEDE9494C5C5
K9CFGD8U1B-EC3AD9DE94C5
K9CFGY8S5A-EC1C1C9898CECE7474C4C4
K9CFGY8S5A-EC1C98CE74C4
K9CHGD8S1M-EC3C3CE9E9DEDE8888C5C5
K9CHGD8S1M-EC3CE9DE88C5
K9DKGY8SCA-EC1F1F9898CECE7474C4C4
K9DKGY8SCA-EC1F98CE74C4
K9FAGD8U0M-ECD5102204C2
K9FAGD8U0M-ECD5D5101022220404C2C2
K9G8G08U0C-ECD384725042
K9GAG08U0F-ECD594765443
K9GBG08U0B-ECD7947E6444
K9GBGD8U0B-ECA7A06A68C4
K9GBGD8U0B-ECD7947E64C4
K9GBGD8U0B-ECD7D794947E7E6464C4C4
K9GCG08U0C-ECDEA43268C5
K9GCG08U0C-ECDEDEA4A432326868C5C5
K9GCGD8x0D-EC1A1A9494F3F36464C8C8
K9GCGD8x0D-EC1A94F364
K9GCGD8x0D-ECDE94F3A4C6
K9GCGD8x0D-ECDEDE9494F3F3A4A4C6C6
K9GxGD8UxC-ECD7943264C5
K9GxGD8UxC-ECD7D7949432326464C5C5
K9LCG08U0B-ECDED57E6844
K9LCGD8U0A-ECDED57A58C3
K9LCGD8U0A-ECDEDED5D57A7A5858C3C3
K9LCGY8S1B-ECA7947E64C4
K9LCGY8S1B-ECA7A794947E7E6464C4C4
K9OHGY8S7A-EC1E1E9898CECE7474C4C4
K9OHGY8S7A-EC1E98CE74C4
K9PFGD8x5M-ECDE557658C2
K9PFGD8x5M-ECDEDE555576765858C2C2
K9PHGY8S5A-EC1A1AE5E57A7A6C6CC4C4
K9PHGY8S5A-EC1A1AE5E57A7A6CC4C4
K9PHGY8S5A-EC1AE57A6CC4
K9PHGY8S5M-EC1A1AE5E57E7E7C7CC4C4
K9PHGY8S5M-EC1AE57E7CC4
K9PHGY8U5A-EC1A1A9494F3F36464C8C8
K9PHGY8U5A-EC3A3AE5E57A7A6C6CC4C4
K9PHGY8U5A-EC3A3AE5E57A7A6CC4C4
K9PHGY8U5A-EC3AE57A6CC4
K9PHGY8U5M-EC3A3AE5E57E7E7C7CC4C4
K9PHGY8U5M-EC3AE57E7CC4
K9QDGD8U5M-ECD7D751516A6A5858C2C2
K9QDGD8X5M-ECD7316A78C2
K9QDGD8X5M-ECD7D731316A6A7878C2C2
K9QDGD8x5M-ECD7516A58C2
K9QDGD8x5M-ECD7D751516A6A5858C2C2
K9UHGY8U7B-ECDEDED5D57E7E6868C4C4
K9xxG08UxA-ECD310193441
K9xxG08UxA-ECD794765443
K9xxG08UxA-ECD794766443
K9xxG08UxA-ECD7947A5443
K9xxG08UxA-ECD798C65442
K9xxG08UxA-ECD798CA5442
K9xxG08UxA-ECDE95766843
K9xxG08UxA-ECDED57A5843
K9xxG08UxD-ECD594293441
K9xxG08UxD-ECD7D5293841
K9xxG08UxE-ECD584725042
K9xxG08UxE-ECD7C5725442
K9xxG08UxM-ECA7A06A68C4
K9xxG08UxM-ECD5106A5442
K9xxG08UxM-ECD551A668
K9xxG08UxM-ECD7516A5842
K9xxG08UxM-ECD755B678
K9xxG08UxM-ECD794725442
K9xxG08UxM-ECD798C65441
K9xxG08UxM-ECD998CA7443
K9xxG08UxM-ECDED5725842
K9xxG08xxC-ECDEA43268C5
K9xxG08xxC-ECDEDEA4A432326868C5C5
K9xxG08xxM-ECD310A664
K9xxG08xxM-ECD514B674
K9xxGD8UxA-EC3A3AD9D9CECE7878C4C4
K9xxGD8UxA-EC3AD9CE78C4
K9xxGD8UxB-EC00000000DEDE0000C5C5
K9xxGD8UxB-EC0000DE00C5
K9xxGD8UxB-EC3A3AD9D9DEDE9494C5C5
K9xxGD8UxB-EC3AD9DE94C5
K9xxGD8UxB-ECDE98DE94C5
K9xxGD8UxB-ECDEDE9898DEDE9494C5C5
K9xxGD8UxD-ECD798DE94C5
K9xxGD8UxD-ECD7D79898DEDE9494C5C5
K9xxGD8UxD-ECDE88BF90C6
K9xxGD8UxD-ECDEDE8888BFBF9090C6C6
K9xxGD8UxE-ECD788BF90C6
K9xxGD8UxE-ECD7D78888BFBF9090C6C6
K9xxGD8X0M-EC3A3AD9D9CECE7878C3C3
K9xxGD8X0M-EC3AD9CE78C3
K9xxGD8x0A-ECDE98CE74C4
K9xxGD8x0A-ECDEDE9898CECE7474C4C4
K9xxGD8xxA-EC1A1A9494F3F36464C8C8
K9xxGD8xxA-ECAEA47A68C4
K9xxGD8xxA-ECAEAEA4A47A7A6868C4C4
K9xxGD8xxA-ECDEA47A68C4
K9xxGD8xxA-ECDEDEA4A47A7A6868C4C4
K9xxGD8xxM-ECD5106A54C2
K9xxGD8xxM-ECD5106A74C2
K9xxGD8xxM-ECD5D510106A6A5454C2C2
K9xxGD8xxM-ECD5D510106A6A7474C2C2
K9xxGD8xxM-ECD7147654C2
K9xxGD8xxM-ECD7D7141476765454C2C2
K9xxGx8SxM-EC1A1AA8A8DEDE8888C5C5
K9xxGx8SxM-EC1AA8DE88C5
K9xxGx8SxM-ECAEA47E78C4
K9xxGx8SxM-ECAEAEA4A47E7E7878C4C4
K9xxGx8UxA-ECD7947A54C3
K9xxGx8UxA-ECD7D794947A7A5454C3C3
K9xxGx8UxM-ECDEA47E78C4
K9xxGx8UxM-ECDEDEA4A47E7E7878C4C4
L74AHalf-2C68044BA4
L74A_HP-2C68044BA4
L84AHalf-2C44444BA4
L84A_HP-2C44444BA4
L85A_HP-2C64643CA4
L95B_HP-B5646454A4
M84C61K3BAA-2C64403CA9
MT29ExxG08CxCDB-2C64643CA505
MT29ExxG08CxCDB-2C84E53CA505
MT29F128G08CBEBB-2C84643CA904
MT29F128G08CJACA-2C8805CAA9
MT29F16G08ADACA-2CD5D1A668
MT29F16G08ADBCA-2CA5D12668
MT29F16G08CBxBx-2C48041685
MT29F16G16ADACA-2CC5D1E668
MT29F16G16ADBCA-2CB5D16668
MT29F64G08CBCEB-2C64643CA1
MT29F64G08CBxEB-2C64643CA508
MT29F64G08TAA-2CD7D53E78
MT29F8G08ABACA-2CD390A664
MT29F8G08ABBCA-2CA3902664
MT29F8G16ABACA-2CC390E664
MT29F8G16ABBCA-2CB3906664
MT29FxxG08AxCDB-2C44403CA504
MT29FxxG08AxCDB-2C64C13CA504
MT29FxxG08AxxAx-2C680027A9
MT29FxxG08AxxAx-2C68002BA9
MT29FxxG08AxxAx-2C8801A7A9
MT29FxxG08AxxBx-2C44204BA9
MT29FxxG08AxxBx-2C48002689
MT29FxxG08AxxBx-2C64A14BA9
MT29FxxG08AxxBx-2C6801A689
MT29FxxG08AxxCx-2C480026A9
MT29FxxG08AxxCx-2C6801A6A9
MT29FxxG08CxAAA-2CD7943E84
MT29FxxG08CxAAA-2CD9D53E88
MT29FxxG08CxACA-2C48044AA5
MT29FxxG08CxCAB-2C846434A5
MT29FxxG08CxCAB-2C84643CA5
MT29FxxG08CxCAB-2CA4E534A5
MT29FxxG08CxCAB-2CA4E53CA5
MT29FxxG08CxCBB-2CA46432AA04
MT29FxxG08CxCBB-2CA46432AA05
MT29FxxG08CxCBB-2CC4E532AA04
MT29FxxG08CxCBB-2CCCF932AA04
MT29FxxG08CxCCB-2C846454A9
MT29FxxG08CxCCB-2CA4E554A9
MT29FxxG08CxCDB-2C64643CA504
MT29FxxG08CxCDB-2C84E53CA504
MT29FxxG08CxEFB-2C646456A5
MT29FxxG08CxxAB-2C846434A5
MT29FxxG08CxxAB-2C84643CA5
MT29FxxG08CxxAB-2CA4E534A5
MT29FxxG08CxxAB-2CA4E53CA5
MT29FxxG08CxxAx-2C88044BA9
MT29FxxG08CxxAx-2C88244BA9
MT29FxxG08CxxAx-2C8824CB89
MT29FxxG08CxxAx-2CA805CBA9
MT29FxxG08CxxAx-2CA825CB89
MT29FxxG08CxxBx-2C44444BA4
MT29FxxG08CxxBx-2C64444BA9
MT29FxxG08CxxBx-2C84C54BA9
MT29FxxG08CxxBx-2C88244BA984
MT29FxxG08CxxCx-2C68044AA9
MT29FxxG08CxxCx-2C68244AA9
MT29FxxG08CxxDx-2C44444BA9
MT29FxxG08CxxDx-2C64C54BA9
MT29FxxG08ExAAx-2C847863A9
MT29FxxG08ExAAx-2C88085F89
MT29FxxG08ExAAx-2C88085FA9
MT29FxxG08ExAAx-2CA4F963A9
MT29FxxG08ExAAx-2CA809DF89
MT29FxxG08ExAAx-2CA809DFA9
MT29FxxG08ExxAx-2C68568A
MT29FxxG08ExxAx-2C84787BA9
MT29FxxG08ExxAx-2C88D68A
MT29FxxG08ExxAx-2CA4F97BA9
MT29FxxG08xAA-2CD3902E64
MT29FxxG08xAA-2CD5943E74
MT29FxxG08xAA-2CD5D12E68
MT29GxxG08AxCAB-2C64403CA5
MT29GxxG08AxCAB-2C84403CA5
MT29GxxG08AxCAB-2C84C13CA5
MT29GxxG08AxCAB-2CA4C13CA5
MT29GxxG08AxxBB-2C64403CA904
MT29GxxG08AxxBB-2C84C13CA904
MT29GxxG08CxxBB-2C84643CA904
MT29GxxG08CxxBB-2CA4E53CA904
MT29H32G08GCA-2C4801A686
MT29HxxG08xCA-2C38002686
MT29xxxG08CxxBx-2C68044689
MT29xxxG08CxxBx-2C680446A9
MT29xxxG08CxxBx-2C8805C689
MT29xxxG08CxxBx-2C8805C6A9
P1UAGA30AT-C8D514293401
P1UAGA30AT-C8D51429B401
PF29F01T08PCMF2-89A4E53CA5
PF29F01T08PCMFS-89A4E53CA50C
PF29F01T08PCMFS-89A4E53CA90C
PF29F02T08SCMFP-89C4C4E6E63C3CA5A50C0C
PF29F02T08SCMFP-89C4E63CA50C
PF29F16B08LCMFS-8984643CA90C
PF29F32B16OCNE1-898821A7A9
PF29F32G16NCND1-894821A685
PF29F64B08OCME1-89A825CBA9
PF29F64B08QCME1-89C826CBA9
PF29FxxG08xCMFS-8964643CA1
PF29FxxG08xCMFx-8984643CA5
PF29FxxG16xCNEx-89682027A9
PF29FxxG16xCNEx-8968202BA9
PF29FxxGxxxCNC1-8938002686
PF29FxxGxxxCNC1-894801A686
PF29Fxxx2AxCMG2-2CCCF932AA05
PF29Fxxx2AxCMG2-89A46432AA
PSU8GA30AT-C8D390193401
SDIN4C2_16G-454A96327ED5
SDIN5C2_16G-453A85937657
SDIN5C2_16G-454C4CA5A582827A7AD6D6
SDIN5C2_16G-454C86937A57
SDIN5C2_16G-454C95827A56
SDIN5C2_16G-454CA5827A56
SDIN5C2_16G-454CA5827AD6
SDIN5C2_32G-453C96827E56
SDIN5C2_32G-453CA6827E56
SDIN5C2_64G-453E97827E56
SDIN5C2_64G-453EA7827E56
SDIN5C2_8G-45DE85937657
SDIN5C4_32G_L-453C96837E56
SDIN5C4_64G_L-453E97837E56
SDIN7DU2_16G-453A85937657
SDIN7DU2_16G-454C86937A57
SDIN7DU2_32G-453C86937A57
SDIN7DU2_64G-453E87937E57
SDIN7DU2_8G-45DE85937657
SDIN9DU2_64G-453E3E979793937E7E5757
SDIN9DU2_64G-453E97937E57
SDIN9DW4_32G-453A95937A50
SDIN9DW4_64G-453C96937E50
SDINADF4_128GB-45489BA37E51
SDINADF4_64GB-453E9AA37E51
SDINXXX_8Gx4-45DE96937E57
SDINXXX_8Gx4-45DEDE969693937E7E5757
SDTNMNAHEM_002G-45D598B27654
SDTNMNAHEM_004G-45D798B27654
SDTNMNAHSM_002G-45C598B27654
SDTNMNAHSM_004G-45C798B27654
SDTNNEAHEM_002G-45D5902276D5
SDTNNMAHEM_004G-45D7943276D5
SDTNNNAHEM_004G-45D798B276D5
SDTNNRAHER_004G-45D7988276D5
SDTNPACHEM_016G_C-45DEA1327A56
SDTNPMAHEM_004G-45D794327656
SDTNPMAHEM_008G-45DEA4827656
SDTNPMAHEM_008G-45DEA48276D6
SDTNPMAHEM_008G-45DEDEA4A482827676D6D6
SDTNPMCHEM_032G_C-453AA5827A56
SDTNPMCHEM_064G_C-453A3AA5A582827A7AD6D6
SDTNPNAHEM_008G-45DE98927256
SDTNQCAMA_004G-45D798927257
SDTNQCAMA_004G-45D7D79898929272725757
SDTNQCAMA_008G-45DE98927257
SDTNQCAMA_008G-45DEDE9898929272725757
SDTNQCAMA_016G-454C4CA8A8929276765757
SDTNQCAMA_016G-454C99927657
SDTNQCAMA_016G-454CA8927657
SDTNQCBMA_032G-453C3CA9A992927A7A5757
SDTNQCBMA_032G-453C3CA9A992927A7AD7D7
SDTNQCBMA_032G-453CA9927A57
SDTNQCBMA_032G-453CA9927AD7
SDTNQFAMA_004G-45D784937257
SDTNQFAMA_004GM-45D7849372570B04
SDTNQFBNA_016G-454C85937657
SDTNQFB_016G-454CA5927A57
SDTNQFD_064G-454C4CA5A592927A7AD7D7
SDTNQGAMA_008G_X1-45DEA4927657
SDTNQGAMA_008G_X1-45DEDEA4A4929276765757
SDTNQGCMB_032G-453C3C969693937E7E5757
SDTNQGCMB_032G-453C96937E57
SDTNQGCMB_032G-454C95937A57
SDTNRCAMA_008G-45DE98927250
SDTNRCAMA_008G-45DEDE9898929272725050
SDTNRCxMx_xxG-45DE98927250
SDTNRCxMx_xxG-45DE9892725008
SDTNRCxMx_xxG-45DEDE9898929272725050
SDTNRCxMx_xxG-45DEDE98989292727250500808
SDTNRFAMA_004GK-45D784937250
SDTNRFAMA_004GK-45D7D78484939372725050
SDTNRGxMx_xxxGx-453E3EA7A792927E7E5050
SDTNRGxMx_xxxGx-453EA7927E50
SDTNRGxMx_xxxGx-45DE94937650
SDTNRGxMx_xxxGx-45DE949376D0
SDTNRGxMx_xxxGx-45DEDE9494939376765050
SDTNRGxMx_xxxGx-45DEDE949493937676D0D0
SDTNRHAMA_016G-453A3AA4A493937A7A5050
SDTNRHAMA_016G-453AA4937A50
SDTNRIAMA_008GK-45DEA8927650
SDTNRIAMA_008GK-45DEDEA8A8929276765050
SDTNRIAMA_016GK-454C4CA8A8929276765050
SDTNRIAMA_016GK-454CA8927650
SDTNSCAMA_008G-45DE88A37251
SDTNSCAMA_008G-45DE98A27251
SDTNSCAMA_008G-45DEDE8888A3A372725151
SDTNSCAMA_008G-45DEDE9898A2A272725151
SDTNSGAMA_016G-453A94937651
SDTNSGAMA_064G-453A3A949493937676D1D1
SDTNSGAMA_064G-453A949376D1
SDTNSGAMA_xxxG-453A3A9494939376765151
SDTNSGAMA_xxxG-453A94937651
SDTNSIxMA_xxxG-454C4C9898A3A376765151
SDTNSIxMA_xxxG-454C4C9898A3A3767651510808
SDTNSIxMA_xxxG-454C4C9898A3A3767651510A0A
SDTNSIxMA_xxxG-454C98A37651
SDTNSIxMA_xxxG-454C98A3765108
SDTNSIxMA_xxxG-454C98A376510A
SDTNSIxMA_xxxG-454CA8A27651
SDTNxQxHEx_0xxGx-45DE94827656
SDTNxQxHEx_0xxGx-45DEDE9494828276765656
SDWNRHxRx_xxGUx-453A3AA4A493937A7AD0D0
SDWNRHxRx_xxGUx-453AA4937AD0
SDWNRHxRx_xxGUx-453C3CA5A593937E7ED0D0
SDWNRHxRx_xxGUx-453CA5937ED0
SDXNNMBHER_008G-4528943276D5
SDXNNMBHER_008G-456895327AD5
SDXNNMCHER_016G-4548943276D5
SDYNRGDRM_064G-453E97937E50
SDYNRGDRM_064GUF-453A3A959593937A7AD0D0
SDYNRGDRM_064GUF-453A3A959593937A7AD8D8
SDYNRGDRM_064GUF-453A95937AD0
SDYNRGDRM_064GUF-453A95937AD8
SDYNRGxxx_xxxGxx-45DE949376D8
SDYNRGxxx_xxxGxx-45DEDE949493937676D8D8
SDYNSGCPM_064GB-453A949376510A
SDYNSGDPM_128GB-453C95937A510A
SDZNMMDHER_032G-45DE95327A54
SDZNMMxHER_0xxG-45D794327654
SDZNNMDHER_032G-456895327A
SDZNPMBHER_008G-4529943272
SDZNPMBHER_008G-4529943276
SDZNPQBHEM_016GT-45DE968276D6
SDZNPQBHEM_016GT-45DEDE969682827676D6D6
SDZNPQCHEM_032GT-459595969682827676D6D6
SDZNPQCHEM_032GT-4595968276D6
SDZNPQxHER_xxxG-452D948276
SDZNPQxHER_xxxG-454D948276
SDZNPQxHER_xxxG-456D95827A
SDZNPQxHER_xxxGT-45D794327656
SDZNPQxHER_xxxGT-45D7D79494323276765656
SDZNPQxHER_xxxGT-45DE948276D6
SDZNPQxHER_xxxGT-45DEDE949482827676D6D6
SD_15177_128G-453CA5937E51
SD_15177_256G-453EA6937E51
SDxNNMBHER_008G-4528943276
SDxNNMCHER_016G-4548943276
SDxNNNAHSM_004G-45C798B276D5
SDxNNxAHxM_00xG-45C5902276D5
SDxNNxAHxM_00xG-45C7943276D5
SDxNQFxMx_xxG-453A3A9595939376765757
SDxNQFxMx_xxG-453A3AA5A5929276765757
SDxNQFxMx_xxG-453A95937657
SDxNQFxMx_xxG-453AA5927657
SDxNQFxMx_xxG-453C3CA6A693937A7A5757
SDxNQFxMx_xxG-453C3CB6B692927A7A5757
SDxNQFxMx_xxG-453CA6937A57
SDxNQFxMx_xxG-453CB6927A57
SDxNQFxMx_xxG-454C4C9595939376765757
SDxNQFxMx_xxG-454C95937657
SDxNQFxMx_xxG-45DE84937257
SDxNQFxMx_xxG-45DE94927257
SDxNQFxMx_xxG-45DEDE8484939372725757
SDxNQFxMx_xxG-45DEDE9494929272725757
SDxNQxxMx_xxG-453EA7927E57
SDxNQxxMx_xxG-453A3A959593937A7A5757
SDxNQxxMx_xxG-453A3A959593937A7AD7D7
SDxNQxxMx_xxG-453A3A959593937A7ADFDF
SDxNQxxMx_xxG-453A95937A57
SDxNQxxMx_xxG-453A95937AD7
SDxNQxxMx_xxG-453A95937ADF
SDxNQxxMx_xxG-453C3C969693937E7ED7D7
SDxNQxxMx_xxG-453C96937ED7
SDxNQxxMx_xxG-45DE94937657
SDxNQxxMx_xxG-45DE949376D7
SDxNQxxMx_xxG-45DE949376DF
SDxNQxxMx_xxG-45DEDE9494939376765757
SDxNQxxMx_xxG-45DEDE949493937676D7D7
SDxNQxxMx_xxG-45DEDE949493937676DFDF
STNSGAMA_008G-45DE94937651
SanDisk_032G-454848959593937E7E5151
SanDisk_032G-454895937E51
SanDisk_064G-453E3EA7A792927E7E5757
SanDisk_064G-453EA6937E50
SanDisk_064G-453EA6937E51
SanDisk_064G-453EA7927E57
SanDisk_064G-454C4C9898A3A37676D1D1
SanDisk_064G-454C98A376D1
SanDisk_128G-4548A7937E50
SanDisk_128GB-454897937E51
SanDisk_15177_128G-453CA5937E51
SanDisk_15177_256G-453EA6937E51
SanDisk_15177_64G-453AA4937A51
SanDisk_15nm-453AA4937A51
SanDisk_16GB-454C4C959593937A7A5050
SanDisk_16GB-454C95937A50
SanDisk_32GB-453C3CA6A692927E7E5757
SanDisk_32GB-453CA6927E57
SanDisk_32GB-453CA6927E570904040404
SanDisk_7DDL_064G-453E96937E51
SanDisk_7DDL_4C8D-453C3C959593937A7A51510808
SanDisk_7DDL_4C8D-453C3C959593937A7A51510C0C
SanDisk_7DDL_4C8D-453C95937A5108
SanDisk_7DDL_4C8D-453C95937A510C
SanDisk_7THL_2C4D-453C3C9999A3A37A7A51510B0B
SanDisk_7THL_2C4D-453C99A37A510B
SanDisk_MLC_016G-45DE948376D6
SanDisk_MLC_016G-45DEDE949483837676D6D6
SanDisk_MLC_064G-453A3A959583837A7AD6D6
SanDisk_MLC_064G-453A95837AD6
SanDisk_MLC_064G-454C4C959583837A7A5656
SanDisk_MLC_064G-454C4C959583837A7AD6D6
SanDisk_MLC_064G-454C95837A56
SanDisk_MLC_064G-454C95837AD6
SanDisk_NA-454D4D9494828276765656
SanDisk_NA-454D94827656
SanDisk_iNAND-453A97327ED5
SanDisk_iNAND-454A97327E54
SanDisk_iNAND-45CE95327A
SanDisk_iNAND-45DE95327AD5
SanDisk_xDBH-45DE94837656
Sandisk_064G-454C95957A57
Sandisk_128GB-453C3C959593937A7AD1D1
Sandisk_128GB-453C95937AD1
Sandisk_128GB-454C96327E56
Sandisk_16GB-454C4C9494939376765151
Sandisk_16GB-454C94937651
Sandisk_32GB-453A95837A56
Sandisk_32GB-453CA5937E50
Sandisk_3D_TLC-453C98B37671
TC58NVG4T2ETA00-98D5083204
TC58NVG5D2FTAI0-98D7943276
TC58NVG5D2FTAI0-98D794327655
TC58NVG5T2ETA00-98D798B276
TC58NVG5T2FTA00-98D7988276
TC58NVG6D2JTA00-98DEA4827657
TC58NVG6D2JTA00-98DEDEA4A4828276765757
TC58NVG6T2FTA00-98DEA8827A55
TC58NVGxT2HTAx0-98DE98927256
TC58TAG7D2FTA20-98DED5327A55
TC58TEG5DCJTA00-98D784937257
TC58TEG5DCJTA00-98D7D78484939372725757
TC58TEG5DCLTA00-98D784937251
TC58TEG6D2Jxx00-98DEA48276D7
TC58TEG6D2Jxx00-98DEDEA4A482827676D7D7
TC58TEG6DDLTA00-983C3C969693937E7E5151
TC58TEG6DDLTA00-983C96937E51
TC58TEG6DDLTA00-98DE94937651
TC58TEG6DDLTA00-98DE949376D1
TC58TEG6DDLTA00-98DEDE9494939376765151
TC58TEG6DDLTA00-98DEDE949493937676D1D1
TC58TEG6TCKTA00-98DE98927250
TC58TEG6TCKTA00-98DEDE9898929272725050
TC58TEG7DDJBA00-98DE95937AD7
TC58TEG7DDJBA00-98DEDE959593937A7AD7D7
TC58TEG7DDKTA00-983A3AA4A493937A7A5050
TC58TEG7DDKTA00-983AA4937A50
TC58TEG7T2Jxx00-983C3C999992927676D7D7
TC58TEG7T2Jxx00-983C999276D7
TC58TEG7THLTA00-983A3A9898A3A376765151
TC58TEG7THLTA00-983A98A37651
TC58TEGxD2Jxxxx-983A3AA5A582827A7AD7D7
TC58TEGxD2Jxxxx-983AA5827AD7
TC58TEGxD2Jxxxx-98DEA48276D7
TC58TEGxD2Jxxxx-98DEDEA4A482827676D7D7
TC58TEGxTHLTAx0-983A3A9898A3A376765151
TC58TEGxTHLTAx0-983A3A9898A3A37676D1D1
TC58TEGxTHLTAx0-983A98A37651
TC58TEGxTHLTAx0-983A98A376D1
TC58xVG4D2HTAx0-98D584327256
TC58xVG4D2HTAx0-98D5D58484323272725656
TC58xVG6T2JTA00-98DE98927257
TC58xVG6T2JTA00-98DEDE9898929272725757
TC58xxG5D2HTA00-98D794327656
TC58xxG5D2HTA00-98D7943276D6
TC58xxG5D2HTA00-98D7D79494323276765656
TC58xxG5D2HTA00-98D7D7949432327676D6D6
TC58xxG5T2JTA00-98D798927257
TC58xxG5T2JTA00-98D7989272D7
TC58xxG5T2JTA00-98D7D79898929272725757
TC58xxG5T2JTA00-98D7D7989892927272D7D7
TC58xxGxDDKTAx0-983A95937A51
TC58xxGxDDKTAx0-983A95937A510804040404
TH58NVG5T2ETA00-98D798B276
TH58NVG7D2ELAM8-98ED053204
TH58NVG7D2FLA89-98E794327655
TH58NVG7D2FTAK0-98DE95327A55
TH58NVG8D2ELA89-98DE95327A54
TH58NVG8D2ELA89-98DE97327A54
TH58NVG8D2FLA89-98EE95327A55
TH58NVG8D2GTA20-983A95827A56
TH58NVG8T2HTA20-983A99927656
TH58TAG8D2FBA89-98DED5327AD5
TH58TAG8D2FBA89-98DEDED5D532327A7AD5D5
TH58TAG8S2FBA89-98DED2227ED5
TH58TAG8S2FBA89-98DEDED2D222227E7ED5D5
TH58TAG8S2FBA8A-98DED2227ED5
TH58TAG8S2FBA8A-98DEDED2D222227E7ED5D5
TH58TEG6DCJTA20-98D7849372D7
TH58TEG6DCJTA20-98D7D7848493937272D7D7
TH58TEG7D2JBA4C-98DEA48276DF
TH58TEG7D2JBA4C-98DEDEA4A482827676DFDF
TH58TEG7DBHBA4C-98DE948376D6
TH58TEG7DBHBA4C-98DEDE949483837676D6D6
TH58TEG7DCJBA4C-98DE849372D7
TH58TEG7DCJBA4C-98DEDE848493937272D7D7
TH58TEG7DDJxx00-98DE95937AD7
TH58TEG7DDJxx00-98DEDE959593937A7AD7D7
TH58TEG7T2JBA4C-98DE989272D7
TH58TEG7T2JBA4C-98DEDE989892927272D7D7
TH58TEG7T2Jxxxx-983C3C999992927676D7D7
TH58TEG7T2Jxxxx-983C999276D7
TH58TEG8DBHxx8C-98DE94837656
TH58TEG8DBHxx8C-98DEDE9494838376765656
TH58TEG8EDJBA8C-98DEA4927657
TH58TEG8EDJBA8C-98DEDEA4A4929276765757
TH58TEG8T2JBA4C-983A3AA8A892927676D7D7
TH58TEG8T2JBA4C-983AA89276D7
TH58TEG9D2HBAx9-983A3AA5A582827A7AD6D6
TH58TEG9D2HBAx9-983AA5827AD6
TH58TEG9DBHBAS9-983A3A959583837A7AD6D6
TH58TEG9DBHBAx9-983A3A959583837A7AD6D6
TH58TEG9DBHBAx9-983A95837AD6
TH58TEG9DDKBA8H-983A3A959593937A7AD0D0
TH58TEG9DDKBA8H-983A95937AD0
TH58TEG9TDKTA20-983C3CA9A992927A7A5050
TH58TEG9TDKTA20-983CA9927A50
TH58TEG9TDKTA20-983D3DA9A992927A7A5050
TH58TEG9TDKTA20-983DA9927A50
TH58TEGxD2HBAxx-98DEA48276D6
TH58TEGxD2HBAxx-98DEDEA4A482827676D6D6
TH58TEGxDBHBAxC-98DE948376D6
TH58TEGxDBHBAxC-98DEDE949483837676D6D6
TH58TEGxDDJBAxx-983A3A959593937A7AD7D7
TH58TEGxDDJBAxx-983A95937AD7
TH58TEGxDDJBAxx-98DE949376D7
TH58TEGxDDJBAxx-98DEDE949493937676D7D7
TH58TEGxDDKBAxC-98DE949376D0
TH58TEGxDDKBAxC-98DEDE949493937676D0D0
TH58TEGxEDJBA89-98DEA4927657
TH58TEGxEDJBA89-98DEDEA4A4929276765757
TH58TEGxH2HBAxx-98D7A03276D6
TH58TEGxH2HBAxx-98D7D7A0A032327676D6D6
TH58TEGxH2HBAxx-98DEA1327AD6
TH58TEGxH2HBAxx-98DEDEA1A132327A7AD6D6
TH58TEGxTHLTAx0-983C3C9999A3A37A7A5151
TH58TEGxTHLTAx0-983C99A37A51
TH58TEGxxDJBAxx-983A3A959593937A7AD7D7
TH58TEGxxDJBAxx-983A3A959596967A7AD7D7
TH58TEGxxDJBAxx-983A95937AD7
TH58TEGxxDJBAxx-983A95967AD7
TH58TEGxxDJBAxx-983C3C969693937E7ED7D7
TH58TEGxxDJBAxx-983C96937ED7
TH58TEGxxDJBAxx-98DE949376D7
TH58TEGxxDJBAxx-98DEDE949493937676D7D7
TH58TFG8DFLBA4C-983A3AA4A493937A7A5151
TH58TFG8DFLBA4C-983A3AA4A493937A7AD1D1
TH58TFG8DFLBA4C-983AA4937A51
TH58TFG8DFLBA4C-983AA4937AD1
TH58TFG9DDLTA2D-983C3C9595939376765151
TH58TFG9DDLTA2D-983C3C959593937676D1D1
TH58TFG9DDLTA2D-983C3C959593937A7A5151
TH58TFG9DDLTA2D-983C3C959593937A7AD1D1
TH58TFG9DDLTA2D-983C95937A51
TH58TFG9DDLTA2D-983C95937AD1
TH58TFGxDFDBAxK-983A3AA4A493937A7AD0D0
TH58TFGxDFDBAxK-983AA4937AD0
TH58TFT0DDLBA8H-983C3C959593937A7AD1D1
TH58TFT0DDLBA8H-983C95937AD1
TH58TFT0DFKBA8J-983C3CA5A593937E7ED0D0
TH58TFT0DFKBA8J-983CA5937E50
TH58TFT0DFKBA8J-983CA5937ED0
TH58TFT0DFLBA8H-983C3CA5A593937E7ED1D1
TH58TFT0DFLBA8H-983CA5937ED1
TH58TFT1DFLBA4C-983E3EA6A693937E7ED1D1
TH58TFT1DFLBA4C-983EA6937ED1
TH58TFT1DFLBA8P-983E3EA6A693937E7ED1D1
TH58TFT1DFLBA8P-983EA6937ED1
TH58TFT1EFKBA8N-983E3EA6A693937E7ED0D0
TH58TFT1EFKBA8N-983EA6937ED0
TH58TFT1EFLBA8P-983E3EA6A693937E7ED1D1
TH58TFT1EFLBA8P-983EA6937ED1
TH58TFT1JFLBA8H-983CA5937ED1
TH58TFT1JFLBAEG-983C3CA5A593937E7ED1D1
TH58TFT1JFLBAEG-983CA5937ED1
TH58TFT9DDLBA8H-983A3A949493937676D1D1
TH58TFT9DDLBA8H-983A949376D1
TH58TFxxJFLBAxx-983A3AA4A493937A7AD1D1
TH58TFxxJFLBAxx-983AA4937AD1
TH58TVG6S2FBA89-98D5D5D0D022227676D5D5
TH58TVG6T2HBA4C-98D7989272D6
TH58TVG6T2HBA4C-98D7D7989892927272D6D6
TH58TVG7D2FBA89-98D7D43276D5
TH58TVG7D2FBA89-98D7D7D4D432327676D5D5
TH58TVG7D2GBA49-98DE948276D6
TH58TVG7D2GBA49-98DEDE949482827676D6D6
TH58TVG7S2FBA89-98D7D1227AD5
TH58TVG7S2FBA89-98D7D7D1D122227A7A9595
TH58TVG7S2FBA89-98D7D7D1D122227A7AD5D5
TH58TVG7T2HBA4C-98DE989272D6
TH58TVG7T2HBA4C-98DEDE989892927272D6D6
TH58TVG8S2FBA89-98DED2227ED5
TH58TVG8S2FBA89-98DEDED2D222227E7ED5D5
TH58TVG9D2GBA89-983A3A959582827A7AD6D6
TH58TVG9D2GBA89-983A95827AD6
TH58TVGxD2GBAxx-98DE948276D6
TH58TVGxD2GBAxx-98DEDE949482827676D6D6
TH58TxG8E2FBA89-98D7D4327655
TH58TxG8E2FBA89-98D7D7D4D4323276765555
TH58TxG9D2FBASA-983A3AD6D632327E7ED5D5
TH58TxG9D2FBASA-983AD6327ED5
TH58xxG8D2HTAx0-983A3AA5A582827A7A5656
TH58xxG8D2HTAx0-983AA5827A56
Toshiba_32GB-983C3C9898B3B37676F1F1
TC58TFG8T22TA0D-983C98B37671
Toshiba_32GB-983C98B376F1
Toshiba_64GB-983E99B37A71
TC58TEG6TGLTA00-98DE88A37251
Tx58NVGxD2ETAx0-98D5043204
Tx58NVGxD2ETAx0-98D5943276
Tx58NVGxD2Exxxx-98D7053204
Tx58NVGxD2Exxxx-98D795327A
Tx58NVGxD2FTAx0-98D594327655
Tx58NVGxD2GTAx0-98DE948276
Tx58TEGxDDKTAx0-983A3A959593937A7A5050
Tx58TEGxDDKTAx0-983A95937A50
Tx58TEGxDDKTAx0-98DE94937650
Tx58TEGxDDKTAx0-98DEDE9494939376765050
Tx58TEGxT2Jxxxx-98DE989272D7
Tx58TEGxT2Jxxxx-98DEDE989892927272D7D7
Tx58TEGxTCKTAx0-98DE98927250
Tx58TEGxTCKTAx0-98DEDE9898929272725050
Tx58TEGxTDKTAxx-983A3AA8A8929276765050
Tx58TEGxTDKTAxx-983AA8927650
Tx58TEGxTDKTAxx-983C3CA9A992927A7A5050
Tx58TEGxTDKTAxx-983CA9927A50
Tx58TFGxDDLTAxD-983A3A949493937676D1D1
Tx58TFGxDDLTAxD-983A949376D1
Tx58TFGxDDLTAxx-983A3A9494939376765151
Tx58TFGxDDLTAxx-983A94937651
Tx58TxGxxDxxAxx-98DE949376D7
Tx58TxGxxDxxAxx-98DEDE949493937676D7D7
Tx58xxGxD2HTAx0-98DEA4827656
Tx58xxGxD2HTAx0-98DEDEA4A4828276765656
Tx58xxGxDCJTAxx-983A3A8585939376765757
Tx58xxGxDCJTAxx-983A85937657
Tx58xxGxDCJTAxx-983C3C868693937A7AD7D7
Tx58xxGxDCJTAxx-983C86937AD7
Tx58xxGxDCJTAxx-98DE84937257
Tx58xxGxDCJTAxx-98DEDE8484939372725757
Tx58xxGxDDJTAx0-983A3A959593937A7A5757
Tx58xxGxDDJTAx0-983A95937A51
Tx58xxGxDDJTAx0-983A95937A57
Tx58xxGxDDJTAx0-98DE94937657
Tx58xxGxDDJTAx0-98DEDE9494939376765151
Tx58xxGxDDJTAx0-98DEDE9494939376765757
Tx58xxGxT2JTAx0-983A3AA8A8929276765757
Tx58xxGxT2JTAx0-983AA8927657
Tx58xxGxT2JTAx0-983C3CA9A992927A7A5757
Tx58xxGxT2JTAx0-983CA9927A57
Tx58xxGxT2Jxxxx-983A3AA8A892927676D7D7
Tx58xxGxT2Jxxxx-983AA89276D7
Tx58xxGxT2Jxxxx-983C3CA9A992927A7AD7D7
Tx58xxGxT2Jxxxx-983CA9927AD7
xx29F16B08LxMFx-8984643CA50C
xx29F16B08LxMFx-8984643CA9
xx29F64B08OxMFx-89A825CBA984
xx29FxxG08xCMFx-8984643CA5
xx29FxxG08xxMEx-8988244BA9
xx29FxxG08xxMFx-89A4E53CA5
xx29FxxG16xCNEx-89682027A9
xx29FxxG16xCNEx-898821A7A9
xx29FxxGx8xAMC1-89D5943E74
xx29FxxGx8xAMC1-89D7D53E78

网友:
这个属于楼主辛苦劳动,必须支持下

网友A:
楼主辛苦。Sandisk 15177-128这个id 有重复

网友A:
K9PHGY8U7A,K9PHGY8S7C 这两个芯片参数需要高手添加,芯片我买了,如果我试验成功了就来补充

网友:
又烧55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Sandisk 15177-128这个id 有重复

不止这一个,一共有93个重复的Id,除了几个是供应商Micron/SpecTek的差异外,都是参数不一样,也不知道哪个对,所以我都留下了。
你说的这个参数差异如下:
Duplicated flash id in flash database: 453CA5937E51
>Different parameter: Planes
  SD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2
  SanDisk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4
>Different parameter: Interface
  SD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5
  SanDisk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1
>Different parameter: INT
  SD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3,38,66,1028,3,0,4,0,0,2,0,2,0,0,8
  SanDisk_15177_128G-453CA5937E51 : 3,34,66,1028,3,174,0,1,1,2,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PHGY8U7A,K9PHGY8S7C 这两个芯片参数需要高手添加,芯片我买了,如果我试验成功了就来补充 ...

K9PHGY8S7C这个芯片我也有,ID是ECDEA43268C5,可以用K9xxG08xxC-ECDEA43268C5这个参数。
单贴的速度读257写16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这一个,一共有93个重复的Id,除了几个是供应商Micron/SpecTek的差异外,都是参数不一样,也不知道哪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1、我看到列表里有这么几个ID,这与我手里的颗粒差不多,里是否意味着可以直接用楼主的参数开呢?

2、这个颗粒在2258xt的开卡软件里显示为SDTNSIBMB 032G,颗粒丝印为05485 032G,两者是否相同呢?

3、这个903的数据能否直接用于IS917主控呢?

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1. 应该是可以的,主要是根据id判断;
2. 闪迪的颗粒好像就是这样的,丝印是5位数字的代码,另外有个物料编码,两者如何对应还请高手指教;
3. 没有玩过917,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应该是可以的,主要是根据id判断;
2. 闪迪的颗粒好像就是这样的,丝印是5位数字的代码,另外有个物料 ...

我看SM3280、SM2258的开卡软件里的列表,相同数字不同容量的有可能ID不同,“物料编码”相同容量不同的颗粒ID也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