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定向天线效果比较好?

楼主(2022-07-24):
临时在空地上搭建一个工棚施工, 离网络路由器大概600米, 中间无遮挡物也没有电线杆, 不想通网线,  打算弄一个定向天线,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基本上网需求, 一台电脑和5-6台手机.

网友:
买对网桥吧,不比折腾天线贵多少。还稳定可靠。
建议买5g网桥。

网友:
用网桥效果最好了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天线,网桥也需要天线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天线,网桥也需要天线不是?

网桥  需要网线   不需要天线

网友:
听说栅格天线很不错,自己不想折腾就买网桥

网友:
定向  2.4G 八木天线

无遮挡辐射 5km

网友:
八木天线,楼上正解,不贵。想好看,可以搞个平板天线,也有2-3公里

网友:
无遮挡用5g网桥,2.4g看视频设备多要卡的

网友:
600米谁便一个5G网桥就能实现

网友:
上面的都说得对,600米,一般的网桥都能搞定。且用网桥方便得很。

网友(2023-01-12):
600米无遮挡的还不是跟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