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芯驰48V12Ah锂电池组,并更换电芯

楼主(2022-07-24):
朋友的电池不行了,更换电芯。
电池是芯驰的48v12Ah的,杂牌18650,更换成14Ah的小单体。电池来源以前多次说过了,这里就不说了。不爽的是拆小单体时弄了一手胶(拆解时里面胶还没干),这次打密封胶又弄了一手

电池标识

角磨机切割

保护板,通用的,很多厂家都是用这种。

电池穿新衣

摆位置

点焊

测量内阻

然后就是做绝缘,焊接,密封。。。
就这样吧

楼主:
吐槽一点,保护板上带了钢片,厂家却没点焊而是锡焊。。。

网友A:
这种电池好像铁锂,楼主没说清,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星恒

网友:
内阻仪保护膜都没撕,这个屏幕本来就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好像铁锂,楼主没说清,

只有13块  铁定三元无疑

网友:
防水密封不好做

网友:
满手胶呵呵哈哈哈

网友:
鼓包王电芯

网友:
电池内阻测试仪膜都没有撕,真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好像铁锂,楼主没说清,

三元锂,星恒鼓包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13块  铁定三元无疑

对这类电池不熟悉,谢谢解答,你们都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元锂,星恒鼓包王

对这类电池不熟悉,谢谢解答,你们都很厉害

网友:
看主板上的输出端感觉电流过大会烧的吧

网友:
电池真多啊,羡慕

网友:
发了,,又是那么多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吐槽一点,保护板上带了钢片,厂家却没点焊而是锡焊。。。

如果点焊功力不好的话,还不如用锡焊。话说楼主出外地吗?原车4812的铅酸位,如果改带蓝牙看电量的保护板加盒子大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