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想给笔记本电脑做个大功率电池组

楼主(2022-07-24):
想做一个大电池,能支持10小时以上使用,两个方案,请大家指导一下

1、和随机电池电压一致的,就等于给电池扩容,比如做个20ah的,然后连接到电池位置的触点,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启动,电池是否有协议
2、和外接电源一致,比如币笔记本电源是19v,弄一个5串大电池组,直接插到dc口,这样肯定能启动。。。但这样电压并不稳定,随着电池放电,电压其实会在16-20v之间,不知道这样电脑能不能正常使用,以及电压改一点会不会造成损害

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户外使用,但又不想用车载逆变器来回折腾,损耗太大

网友:
既然是笔记本电脑,而且有随机电池,为什么不在原有电池组的基础上继续并联呢

网友:
随便,12-24v的电池组,容量够大。做成点烟器口,100w车载充电器给笔记本。看官说又用逆变器了,这只是集成在里在外的事,必用,操作简单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原电池改造一下,接出一个多芯插座接口。扩容的电池组用多芯插头和笔记本电池组连接,确保和它电池每节并联,这方法效率高,不必担心协议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除,携带方便。

网友:
2的方案靠谱点,充电也方便,笔记本有市电拔插都方便,不用考虑那么多因素。至于电压的问题,一般15v以上的电源,笔记本大多数均可以正常启动的

网友A:
直接5串或6串电池 因为可以用电动工具的便宜保护板 再加一个降压模块 模块要好一点的 起码20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5串或6串电池 因为可以用电动工具的便宜保护板 再加一个降压模块 模块要好一点的 起码20块钱的 ...

我也同意,做个24V的电池组,然后加装大电流降压模块。直接并联电池估计电脑识别有问题,电脑识别电池很多数据的。

网友:
标题应为大“容量”,建议用第二个方案加一个带协议的充电宝模块,能稳定电压,平时还能给其它设备充电器,也方便充电,淘宝这种模块应有很多!

网友:
1方案不好做,而且不好移动。
用2,做成24v的ups,我正准备做
电脑内部有稳压,16v有些本子也可以启动,楼主外接个可调电源就能测试了

网友B:
建议2,配升压模块

我是14伏26安时4串的铁锂配升压模块(升压比降压效率高)用着还可以。现在想想,再加一串就更好了。我的笔记本是苹果A1398,20V供电

网友:
这样折腾,不如买块电池划算!

网友:
用c口笔记本,做大概率的c口充电宝,有支持100w的c口

网友:
如果是可方便更换电池的本本,不如再买几块本本的电池,没电了就换下,方便也安全。

网友:
用2,电源电压波动一点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12v电瓶加10a升压模块,升压到20v给笔记本接口供电,还可以给电池充电,电池没电了再插入电源。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 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2,配升压模块

我是14伏26安时4串的铁锂配升压模块(升压比降压效率高)用着还可以。现在想想,再加一 ...

第一次听说升压比降压效率高,愿闻其详!

原电池并联电芯不可取,一来不方便,而来不能准确显示电量,电池芯片内有点出数据,不是实测的。

外接电源可以,也不用升压降压,大致差不多都能用,19v的电源基本上16-21v都能安全工作。当然,有认证的,有协议的除外。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都没有直供效率高,并且,笔记本内部也不是电源电压工作的,各种dc-dc,各种电压变换,那是应有尽有!

具体的,应该就你要用的本子,具体讨论。首先,电池能用多久?
电源有没有协议?如果没有,使用外接电源,启动电脑,降低电压,降到电脑报警,测个电压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大功率的,只需大容量就行了,笔记本功耗就几十瓦。

网友:
方案1估计不行,笔记本电池芯片里存储了不少东西,芯片认为电池不行了,你并上去也不给你正常用。
方案2简单可靠,掉压不是问题,有些19V的笔记本用12V都能正常工作,电压高一点也不会坏。但不是所有电脑都行,DELL的电源插头是3芯的,有一根通信用的,电脑识别不出电源型号,开机都开不了,也不能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