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电源改造,安全第一!

楼主(2022-07-24):
个人看法:燃气类安全应是排第一位的。目前看竟然是费电仍继续用电池(出乎楼主意料),这是消费降级?!番外:昨天同朋友说了这个论题,其说:换成压电打火的,即解决了争论又宣扬了环保又去了库存拉动GDP。真是当领导的料:深谙解决不了问题,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丝路清奇,有绝断。
单选投票, 共有 146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我家是直排热水器  用一个5v路由器电源直接供电,用了差不多6年了还没有坏  ,原来是2颗1.5v1号电池贵  效果不好 ,不要给我说什么安全问题

网友:
改供电和安全关系不大。

网友:
该这个主要是,你真要炒菜,打不着火比较麻烦,现在的都带熄火装置,电磁阀,比较费电,我觉得装变压器的比较安全

网友:
我的灶带电磁阀断气保护相对耗电!我是自己改了18650锂电,可以用好久!以前号电池也就2个月,我哈斯超市买了10多的电池还是不耐用!改锂电用的好久至少半年!

网友:
热水器现在很多都内置变压器供电了,直接插上就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燃气灶现在大部分都没有这么做?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热水器都是安装在通风的地方,而燃气灶不是,大部分都还是装在厨房内灶台上,使用电池的话,一旦煤气泄露,只要不打火,基本没有火花形成,但是变压器呢?鬼知道会不会有,再说,大多数燃气灶都是有保险的,难道就没有人想过,自己改装,一旦出问题,保险会赔吗?

网友:
一块电池用一年,但愿意折腾 也很好,改成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直排热水器  用一个5v路由器电源直接供电,用了差不多6年了还没有坏  ,原来是2颗1.5v1号电池贵  效 ...

你这待机功耗比用电池省不了什么钱。只是你看不见这个电费而已

网友:
超级电容,弄个半导体制冷片,温差发电

网友:
单个1号电池,用2年没问题,再折腾没啥意思

网友:
两个26650电池,我已经忘了用了多久了!

网友:
燃气类安全应是排第一位的。

网友:
折腾这个疯了吧,我两节松下5号碱性电池套个1号电池盒,都2年了

网友:
我的自从装上燃气灶就没再去看过了解过用的什么电池,快三年了,能正常打火正常用,不会去管它是什么

网友:
我煤气灶二节的1号电池串联,用不了多久就得换。现在改外接二节32650铁锂并联,二年了还没充一次电。

网友:
反正两三年才换一次电池,还不如不折腾。变压器等在线供电比电池更危险。锂电池两三年自放电都放光了。

网友:
我家的热水器,原来是两个1.5V的1号电池,改了用一个铁锂5号电池,加个占位筒,外套上1号转换筒。 充一次电,可以用差不多一年。 充电也很快。
根本不用搞太麻烦的事

网友:
一节电池用来三年了,没必要换,改锂电用三年不充电也坏了吧

网友:
一年四节五号转一号,超市9.9元贵吗?折腾有意思吗?

网友:
我那个v.o.smith的没电池都不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