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惠普鼠标MSU0923

楼主(2022-07-24):
惠普鼠标MSU0923
故障是右键不灵,拆开测试是按键问题,购买的按键用不上,只能拆开清理

鼠标

拆开发现按键不同

测试是按键问题

用刀片切开

按键拆开

清理

用电烙铁烙回去

按键装好

测试正常

网友A:
修的挺完美的。干嘛不换一个?现在看见线就烦

网友B:
锅片的啊,好了后还耐用不

网友C:
蛮喜欢hp和L想的鼠标,手感不输大厂

网友:
左右键是SW2和SW3,是两脚的,只要鼠标空间够,可以换成长型的,只要剪掉第三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蛮喜欢hp和L想的鼠标,手感不输大厂

都是罗技代工的!本来就是大厂的贴牌货!

网友D:
这种按键我以前也清理过,用不了多久的,手感也明显不一样了,金属疲劳了

网友E:
这是完美修复了,电烙铁烙回去简单粗暴

网友:
我的清华同方鼠标(罗技代工),都快20年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按键我以前也清理过,用不了多久的,手感也明显不一样了,金属疲劳了 ...

还有一个方法,找个合适的破手机,拆按键膜里面的金属,只要尺寸大小合适就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完美修复了,电烙铁烙回去简单粗暴

本来想502,考虑下还是电烙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完美的。干嘛不换一个?现在看见线就烦

这个是公司的,同事的使用的,我自己买个无线的9.9用了3年还好好的。看是大品牌的鼠标,还是修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片的啊,好了后还耐用不

测试按键手感可以,金属片还没有疲劳,简单修复下

网友:
这种微动不耐用啊,修好了不久也得换

网友F:
微软红光鲨中键都是这种按键,松下的。挺耐用的。确实可以换成长型的,只要剪掉第三个脚

网友:
不错哦,居然还是光栅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软红光鲨中键都是这种按键,松下的。挺耐用的。确实可以换成长型的,只要剪掉第三个脚 ...

是吗,没有认真看,回头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没有认真看,回头测试下

我的微软红光鲨中键就是换成了长型的微动,只要位置够,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