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多核WD500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2-07-24):
本人电脑近期出现开机一会儿就关机,接连开机没有反应,等一会儿又能开机,开机一会儿又关机。。。如此反复。经过奋战两天,终于修复。具体过程如下:
一、拆开电脑,因本人比较懒,机内灰尘多多--全面清洁。开机,故障依旧。
二、清洁内存条的金手指,CPU换散热硅脂---开机,TMD,故障依旧。
三、一个一个的拔掉电源,逐步卸掉负载,直到最后电源空载仍然没有起色。
四、到这里,可以看出,问题出在电源了!
电源是航嘉多核WD500。
上传图片老失败???明天再看看,能发就继续。。。

网友A:
坐等楼主更新。 刚接盘一个r5 1400+650ti +单8g 2666+爱国嘉b450m+杂牌电源,偶尔自动重启,没有蓝屏代码,只有6008的事件id。加了个4g 2400 ,识别成为硬件保留的空间,重启进入bios再重新进入系统才能正常识别,后面拆下cpu发现针脚之间有一块塑料,清掉之后正常识别。 单烤显卡几分钟温度60+ 直接黑屏重启。已经淘宝了一个130快的先马500w金牌,据说是21年库存。 明天换下试试。

网友:
打开电源看看里面的风扇是否旋转,电容是否鼓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楼主更新。 刚接盘一个r5 1400+650ti +单8g 2666+爱国嘉b450m+杂牌电源,偶尔自动重启,没有蓝屏代码, ...

你的这个情况,首先要确认一下究竟是是显卡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引起这种现象。然后按照相应的检修流程去排查故障点。

楼主:
一直无法上传图片,也原以为不完整的不会通过,今天上来看到,为了完整性就更新完善好吧:
直接就叙述检修电源过程了:1。常规流程:开箱-清洁-目测零件表面情况-目测电路板背面焊点(动用了放大镜)情况,这步没有发现异常之处。这个电源用了四个IC:CM6800UX(主控制器十六个脚),TNY277PN(副电源IC七个脚),CG8513DX08(电源保护IC四个脚),AS339P-E1(四路电压比较器十四个脚);
                          2。上电检查:测+5VSB正常,副电源输出正常。此时,绿色线接地能开机,但开机一会儿(约5、6秒)还未来得及测任何输出电压就关机了;此时初步认为电源内部有个别零件性能变差了而引起的保护,而不是短路造成的故障;
                          3。确定故障部位:通过前面的检查,可以明确一点的是检查只能带电检查,同行都明白,冷机是无法检查出问题位置的。接第二步,此时首先检测四个IC的供电电压,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理论上讲这个时候负电源应该是正常的才对,因此,负电源是重点怀疑对象!
                          4。确定故障零件:负电源由IC:TNY277PN(七个脚)负责的,于是就围绕这个IC检测周边零件情况,因为没有电路图,底板焊点那不是一般的密,即使动用放大镜来跑电路,检测起来也是小心翼翼的,特别耗眼神!奋战了一个上午,眼睛花花的也就算了,问题是Ic周边末有发现问题,那就只有IC有问题了!
                          5。更换零件:费尽心机地卸下TNY277PN了,跑了俺这个小城也没有找到,只能求代换了,还好,终于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电器修理铺找到一个TNY278PN拆件。又小心翼翼的焊上。
                          6。结束:换好IC,清理清洁电路板,全面检查了其他的地方一遍,没有发现异常的东东,试机。。。。听到了。。。熟悉而又快乐的声音!
(由于文字表述水平比较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见谅!欢迎大家多多指点交流交流。)

网友:
思路清晰,算定会修好的

网友(2025-06-02):
特么 我还以听到了“砰”的一声

网友:
不错!恭喜修复,一般人就只能扔掉了。

网友:
牛B,能修电脑电源的都是高手

网友:
我也就只能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