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8.1系统,用VHD安装Win7卡logo

楼主(2022-07-24):
win8.1系统,用VHD安装Win7,每次到“正在启动系统”就停住了,不能继续。
请问如何解决?
硬件环境:UEFI,GPT,5代U。

网友:
你可能把安全启动和兼容模式没开,bios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A:
uefi安装win7需要在安装完系统后,第一次启动前注入核显驱动

楼主:
已关闭安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efi安装win7需要在安装完系统后,第一次启动前注入核显驱动

安装不了系统。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不要带驱动的,然后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
win7支持UEFI不完整,,先在Legacy模式安装好VHD的win7,装好后再改回UEFI模式即可

楼主:
如何把Legacy模式改为uef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