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电动车钥匙从4楼扔下去坏了,更换同款晶振可以修好吗?

楼主(2022-07-24):
装着塑料袋从4楼扔下去,坏了,按按钮后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摇一摇感觉晶振有响声,想问下各位大佬,假设只有晶振损坏的情况下,直接更换同款晶振可以修好吗?
tb找了下没找到同款晶振,想问下直接买26.250的晶振就可以吗?前面的W不知道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22-7-26 18:45):
已经从tb上买了26.250的晶振,坐等到货后更换

补充内容 (2022-7-29 13:39):
家人们,修好了!谢谢!只更换了25.260的晶振,换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如果只有晶振坏了的话,换掉是能修好的

网友:
换了再说,都能听见声响了,肯定坏了,换了9成能修好

网友:
我的是晶振摔掉了 是引脚断了,ab胶粘上飞了线也能用

网友:
既然怀疑,换了再说

网友:
猜测可以试一下

网友A:
遥控器不只有晶振容易摔坏,你换个就知道了,芯片贴片线路板容易摔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只有晶振容易摔坏,你换个就知道了,芯片贴片线路板容易摔断的! ...

线路断好修,电路简单,飞个线就好了

网友:
高空抛物,小心罚款……

网友B:
换晶振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晶振应该可以的

tb没有搜到同款晶振,麻烦问下买的时候用关注前面那个字母W吗?是不是只要是26.250的就可以

网友C:
加焊一下不行么?很多时候是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一下不行么?很多时候是脱焊了。

你裹条毛巾捆好扔也行啊!

网友:
如果晶振买不到,就在淘宝买的同型号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对码就行!

网友:
据说电视机遥控器里的晶振特别怕摔,估计这个应该是晶振坏了

网友:
内面也没有多少零件,晶振容易摔坏,换个试下。就买26.250的试下。

网友:
我忘带钥匙,一般包个报纸扔,四楼

网友:
换了再说呗

网友:
建议先补焊下晶振和电池座焊点, 之前我的遥控器也是摔坏了,拆开发现电池座原来就是虚焊状态,一摔直接脱焊了,焊上去就好了。我有个电动门的钥匙,厂家不知道是不是在生产的时候晶振是坏的,更换过,但是没焊上去,拆开晶振就掉出来了,但是按按键LED灯还是会微亮。所以我个人建议是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不用管字母,换频率一样的晶振就行了,tb找不到,估计是厂家定制的频率,就是不想让你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