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的二手录像机里面拆出个8t硬盘高兴坏了,插电脑上结果如下图

楼主(2022-07-24):
硬盘保修贴上是20年的,实际上不知道是不是20年的,不知道这样的硬盘能不能保修,硬盘没有外伤和新的一样

网友:
存点电影就可以看.....

网友:
3000多小时的通电时间,怎么就搞成这样了?

网友A:
官网可以通过序号查询保修时间

网友:
这是不是叠瓦盘?

网友B:
20多年了还能正常不

网友:
有坏道,用起来风险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可以通过序号查询保修时间

查了也没用,这个是定制版,你觉得个人送过去人家认帐?

建议MHDD修修试试,按理说希捷3000多小时的盘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对

网友:
只读不写没事。8T 5T有用也合算

网友:
白高兴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多年了还能正常不

20多年前有8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年了还能正常不

是2020年生产的意思吧

网友:
硬盘建议还是不用了吧,安装机器内说不定会拖垮其它的硬盘

网友C:
2020的标签是商家出货日期,硬盘 盘体出厂日期是2020年8月1日(01AUG2020)。保2年还是3年的都还有 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0的标签是商家出货日期,硬盘 盘体出厂日期是2020年8月1日(01AUG2020)。保2年还是3年的都还有 保修 ...

谢谢,我联系厂家售后看看

网友:
标签时间绝对在保....贴牌的OEM盘吧....去希捷售后人家不一定认帐...

网友:
h好像是2020年8月1日生产的,安保两年在保吧

网友:
你当卖的人傻啊……8T!真是好的拆回家自己用不香吗?

网友:
应该有保修,就是没保修看使用时间也问题不大。

网友:
找个软件,好好把硬盘修复一下,还能用,不修理的话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