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海信液晶电视维修求助大伙分析一下

楼主(2022-07-24):
一台海信老液晶电视tlm42v66pk,前几天看电视突然自动关机,用遥控可以马上开机,但几分钟又自动关机,昨天休假打开电视机测试电源电压也无异常,一直怀疑电源有问题,但今天早上我强制开启电源后机器一直工作正常,我用一3k电阻短接了5vs与stb,我监测主板过来的stb有时无信号,这机器的待机开机原理我不太清楚,我以为就是stb信号来开关机,但我把stb端子与5vs短接后用遥控还是能开关机,我也不干维修对液晶电视电路不熟也没经验,请熟悉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给主控芯片加个风扇试一下。

网友A:
你只强制启动检测了电源板的电压正常,主板上的几个DC-DC变换的电压检测了没有?液晶彩电有严格的上电时序。按你说的故障现象,我怀疑要么数据出错,要么背光有故障,造成保护。具体的只有检测才能知道,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强制启动检测了电源板的电压正常,主板上的几个DC-DC变换的电压检测了没有?液晶彩电有严格的上电时序 ...

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机器开关机是如何控制的吗?我都还没看明白,因为我强起后一样能遥控开关机,这机器不强起也能开机,工作几分钟就自动关机,用风扇吹主板就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主控芯加个风扇试一下。

对主板吹风的话就不会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主板吹风的话就不会关机

温度过高导致死机或芯片虚焊,加强散热或植锡重新焊接。

网友:
直接换一块信号板应该比较省事

网友C:
自动关机状态可以遥控开机,多数是数字板问题,检查数字板吧!机器芯片虚焊  热稳定性不好 都可能!

这个机器应该有年头了,数字板的DC-DC电路的电容是重点!

如果电容失效会造成DC供电纹波大,引起主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关机状态可以遥控开机,多数是数字板问题,检查数字板吧!机器芯片虚焊  热稳定性不好 都可能!

这 ...

刚跑了一下线路,stb信号来源于12f629芯片3脚,这是个单片机有数据,我刚才加焊了一下这单片机,stb电压彻底没有了,没补焊的时候开机还会有5v电压

楼主:
12f629单片机

网友C:
这样的情况就有难度了,是不是焊接引起12F629损坏了!如果损坏了更换芯片需要刷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情况就有难度了,是不是焊接引起12F629损坏了!如果损坏了更换芯片需要刷数据的 ...

单片机过来的stb信号本来就有异常,时有时无才引起自动关机

网友:
手上有一套海信55寸电视主板,闲置。需要的联系

网友:
STB就是开关机信号处理。你将STB与5V通过电阻短接方式不是解决故障方式,该自动关机还是会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你需要判断出来,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或者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