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悲催,长虹变频空调外机电路板烧了。

楼主(2022-07-24):
悲催,一台长虹变频空调电路板被烧成这样,模块也坏了。用了快8年的空调,昨晚突然不通电了(实际上是跳闸了),用电笔测了插座没电还以为是插座坏了,换了个插座开启能通电不制冷,然后马上外机冒烟焦臭味,才回过神来原先是空气开关起保护作用跳闸。今天售后来了,一拆开发现如图,一套换下来8张多毛爷爷。不知道是不是我第二次通电造成的。

网友A:
800块还不如买个新的兼容空调主板,安慰楼主

网友:
自己买板换啊

网友B:
800块还不如直接换台新的空调。坏的旧空调直接卖掉还能卖点钱。

我昨天刚装好新买的空调,1.5P变频,新1级能效,海尔。实际到手2350。这不是比花8张大钞去修个老空调划算的多。

网友C:
这板子,八张?人工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八张?人工好贵

还有个模块,加上人工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00块还不如直接换台新的空调。坏的旧空调直接卖掉还能卖点钱。

我昨天刚装好新买的空调,1.5P变频,新1级 ...

如果只是板子烧了,会弄的用不到800元,管路,压机没事就可以修复,完全不懂,换新最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板子烧了,会弄的用不到800元,管路,压机没事就可以修复,完全不懂,换新最靠谱! ...

用了8年的空调,就算管路压缩机等还没坏也已经老化了,鬼知道这些配件还有多少寿命。所以老货大价钱修不划算的。

网友:
找售后嘛,长虹空调保10年,我买过3台长虹都是10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了8年的空调,就算管路压缩机等还没坏也已经老化了,鬼知道这些配件还有多少寿命。所以老货大价钱修不 ...

如果是铜管的内外机与连接管,你就亏了,现在的机子几乎都是铝管了,铜管质量好用20年都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铜管的内外机与连接管,你就亏了,现在的机子几乎都是铝管了,铜管质量好用20年都不会出现故障! ...

不懂别瞎说,你在哪看到现在空调几乎都用铝管了?扯淡,只有杂牌和安装工故意才会用铝管,正规品牌全都是铜管。

网友:
我的海信3P已经坏了两年了,两年没有开空调了,现在也不用担心空调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铜管的内外机与连接管,你就亏了,现在的机子几乎都是铝管了,铜管质量好用20年都不会出现故障! ...

现在品牌 空调都是用铜管的,没有用铝管的,铁管也没有。
只不过可能会在铜管长度,散热鳍片上有缩水。

网友:
还是定频的空调可靠也耐用

网友:
还是定频的爽,10年左右换电容就可以了,其他的几乎不会坏。
前几年同样价格我就买的定频,奥克斯说没货要等,等来等去让我不加钱换变频,没同意。
又等了10来天,定频终于到货,一台内机运输变形,又让我换变频,还是没同意。
最终2台定频到手,美滋滋

网友:
板子烧的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别瞎说,你在哪看到现在空调几乎都用铝管了?扯淡,只有杂牌和安装工故意才会用铝管,正规品牌全都是 ...

哎!我争赢了能得什么好处?格力,美的算大品牌吧,问一问安装工是不是度铜管的,美其名曰铜包铝,实际就是铝,2头接口弄铜的,中间包着的是铝,不信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品牌 空调都是用铜管的,没有用铝管的,铁管也没有。
只不过可能会在铜管长度,散热鳍片上有缩水。 ...

你可能没遇上,我曾经看见一个帖子,就是大品牌用铜包铝,接头里面10多厘米处!

网友:
用铝管的,原来买的海尔的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块还不如买个新的兼容空调主板,安慰楼主

兼容板换了就成定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