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付停电做一个12V电源给光猫和路由器供电

楼主(2022-07-24):
对付停电做一个12V电源给电信光猫和路由器供电,
家里一个浇菜用的小泵是锂电池的,很少用,就买了几个5.5*2.1的插头插座接插光猫和路由器供电。非常简单。电信的维修工说停电他们有蓄电池供电。

网友:
12V电瓶  充电保护  断电自上电    小型就是三节锂电串边12.6v

网友A:
他们啥也没有!中心机房可能有后备电源,但是,小区前端,就啥也没有了!用他们的话说,你小区都停电了,宽带有啥用?

网友:
好东西,这电池不用也会坏,不如利用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啥也没有!中心机房可能有后备电源,但是,小区前端,就啥也没有了!用他们的话说,你小区都停电了,宽 ...

现在小区前端很多是光纤的,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C:
看看我的,双电源输入无缝切换模块,A路12V5A电源日常供电(电压12.2v),单A路电压低于11.8v时(电源适配器断电有个电压下降过程),切换到B路供电,当A路电压大于12.0v时恢复A路供电。2019年至今,已经历不少于10次的小区/片区停电或检修,主要为了保护有家用NAS存储设备。

网友:
可以试用一下,如果整个网络线路是直达的中间没有中继或路由器的话应该是可行的,但往往路由器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双电源输入无缝切换模块,A路12V5A电源日常供电(电压12.2v),单A路电压低于11.8v时(电源适配 ...

控制板PM个链接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小区前端很多是光纤的,不存在这问题。

光纤也是要用电的,光分路器,光放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也是要用电的,光分路器,光放之类的

我看我小区里就是一根粗的黑光纤线进来,然后在分线箱里分到各家各户,根本没有电源进入那个箱子啊。

网友D:
估计小区前端也要用电吧

网友:
常停电的地方,的确需要个应急电源确保WIFI的正常。

网友:
电池保护要做好,不要过冲或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也是要用电的,光分路器,光放之类的

现在的分光器都是无源的,不需要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双电源输入无缝切换模块,A路12V5A电源日常供电(电压12.2v),单A路电压低于11.8v时(电源适配 ...

NAS是配了UP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NAS是配了UPS么

家庭存储,不是重要数据。电池便宜,才200,可以续航5小时,够电力维修时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双电源输入无缝切换模块,A路12V5A电源日常供电(电压12.2v),单A路电压低于11.8v时(电源适配 ...

模块分享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块分享一下呀

【淘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2b12e8dWNyiTz&id=589570377034&_u=p28tb7s4a5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也是要用电的,光分路器,光放之类的

光放啥的是在OTN系统用的多 在GPON or XGPON根本不需要
OLT的PON口用个CLASS C的光模块 到楼栋1:64的分光器分出来光功率还是够的
一般OLT的PON口到楼栋的分光器建设好以后会测试光功率 达标才能验收上业务 而且后续也有监控光功率情况 出现弱光要整改的 不然会考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小区前端也要用电吧

我所在小区,停电时,网络是有的。自己弄一个12V电源为家里的光猫供电,手机就能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