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最便宜的falsh单片机,有人想玩吗

楼主(2022-07-24):
之前看到论坛里很多大佬在讨论研究电子按键,有用三极管,有用mos,还有用ttp223做的触摸或者按键的自锁开关。这些我也都做过,总觉得不是很理想,后来用了几个按键开关都是用单片机的,比较稳定可靠。关键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按键功能,用单片机感觉有点浪费,像ttp223这种触摸按键的芯片,里面会不会也是一个单片机+程序呢? 可能是otp的? otp对于我们爱好者不友好啊。于是我就搜了下最便宜的flash单片机,就找到了这种国产兼容pic的,io型只要2毛多。

但是下载器不友好,居然要100多。

这个价格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不如用stc的串口下载实在。一个usb-ttl才5元。
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参考 @2545889167 大神做的ch552的一个下载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6),做一个这个flash单片机的工具呢。
想了几天后我已经把下载器买回来了。嘿嘿。生命在于折腾。

这个io的sop8单片机虽然资源不多,但是常用的功能也都有。

很多情况只需要简单的计时,按键,唤醒等功能,还可以模拟pwm。
我看给的例程里红外接收和发送都写好了。

这家单片机之前稍微研究了下,虽然没啥名气,但是用量很大。这是某论坛网友的说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玩这个单片机的,目前时序已经基本分析完。

准备用ch552来模拟这个i/o型单片机的时序。
这样就可以用2元成本玩起来了。
如果想玩的人多(点赞50?),我就整理整理下,发布给大家玩玩。

补充内容 (2022-7-29 10:07):
厂家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360Mc_jlcseUOwF7ubrog
提取码:sq8f

网友:
我先开个张,支持一下。

网友:
完全看不懂,纯围观...

网友:
我用过的单片机也便宜,ATTINY13,   某宝5块钱包邮,  下载线买十几块钱包邮的USBASP
也是属于我们穷人玩的起的单片机,

网友:
这价格真是无敌了

网友:
这个价格,有兴趣。

网友:
价格可以,下载器就呵呵了

网友:
这几天猜淘宝,发现一些板子上的合泰单片机很便宜,一块板子才0.9元,上面的合泰单片机却有12位的ADC,性价格比很不错,想入手玩玩,一看烧录器,最低120大洋,果断放弃了。STC、ATMEGA、PIC单片机机,10元不到的下载器就能玩了。

网友:
螃蟹便宜了,酱油醋贵

网友:
几毛钱确实便宜,有条件玩玩。

网友:
如果对于指令集很熟悉,做简单功能根本用不上仿真器,写的时候小心一些,直接一遍过都行,编译好然后用简易的烧录工具弄进去就好(仅供简易物品或非关键领域应用,复杂的或者要求稳定性的地方,还是老老实实走开发流程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要贵的烧录器。stc的也有stop8的啊,也便宜,我屯了好多

网友:
如果不是生产用,用偏门的芯片那是自找麻烦。我觉得,如果真想做点什么,最好用ARM 32位单片机,因为这个系列有便宜的或开源或盗版的仿真器,仿真功能很好用。51单片机也有可以硬件仿真的,不过,仿真器很贵,而且没有盗版的可用。至于STC 51那种芯片,没有强大逻辑处理能力的大脑,最好不要用(它的芯片并不比能仿真的其它家的便宜)。

网友:
烧录器好贵,不然屯点无敌了

网友:
便宜的芯片烧录器仿真器贵
贵的单片机烧录器仿真器便宜
公司之前用的OTP单片机,6个脚,烧录器要3 4百,但是量多的话可以白嫖烧录器和仿真器

网友:
自己玩的话不在乎芯片几毛钱几块钱,批量用的话不在乎仿真器一百还是两百,所以支持你折腾,我想大部分不量产的爱好者还是选择通用开发环境和下载仿真环境的东西,比如STC,比如STM8,而不是为了这两毛芯片去用厂家那些另类的开发工具

网友:
其实很多东西存在就有他存在的缘由,个人觉得一般爱好者或者不是专业的开发者,简单的项目可以用单片机加洞洞板,甚至搭棚就可以,如果项目简单但要求比较稳定和价格便宜我觉得可以考虑国产的PLC板子,一般从几十到一两百块都有,而且很多都带有AD、DA和PWM,日常使用绝对是够用的,最主要的是省去了打板和元件采购的过程,而且只要程序没得问题,板子使用安装合理,用个十几二十年应该没得问题。当然对于专业的人士来说这个效益会差点,但对跟我一样的爱好者来说我觉得比较合理。

网友:
51才是最有性价比的单片机,

周边配套工具多且便宜,入门非常容易

网友:
没看到运费是否包邮,价格设置买多是否递增涨价,比如20片。专用的事情就应该由专用芯片去做,单片机除非项目设计时节约成本才考虑内部程序模拟双稳态或触摸按键。好的设计就算用了单片机也同样使用外置的专用触摸ic,因为单片机模拟触摸或双稳态按键的可靠性和功耗远不如专用芯片。你提到的ttp223做触摸按键不理想,专用芯片都不理想了,凭单片机就更难达到你的要求。ttp223识别触摸采用c/f法 ,可靠性稳定性功耗等等不是单片机能比的,可以说是非常可靠。ttp323功耗更是能低至2ua左右,可以无需烧录编程轻易更改工作和输出状态,这可比单片机友好多了。单片机专一做电子开关的唯一优势就是能实现点按 长按 双击 等等的多输入状态识别,但一般应用只是作为一个开关使用,多种状态输入应用场景不多,但如果只提及单片机价格,那几毛钱确实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