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童车音乐板接线求助

楼主(2022-07-24):
之前车车进水音乐板线全剪了,现在估计干透了,线接接不回去了,只需要接电源,音乐,切换就行,求助坛友指点迷津,各标识怎么接?

楼主:
电源接哪里,喇叭接哪里,还有切换音乐接哪里

网友A:
两个sp是喇叭,b+b-电池挨着那两个(芯片出来那个b-不知道是不是通的,可能是摁键的地?),k1k2应该是摁键吧,原机两个摁键的话,把k1k2接地试试,另外原车要是有aux输入的话,还有个脚要接地还是和哪个脚短接,(猜是p3脚和芯片输出b-短接?in脚应该是aux输入脚吧)要不没声音

网友:
看3楼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看到经典的1117了...

网友:
万能宝试试

网友C:
这就看出拆机拍照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看出拆机拍照的重要性。

当时没想着还要,看来啥事都得留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sp是喇叭,b+b-电池挨着那两个(芯片出来那个b-不知道是不是通的,可能是摁键的地?),k1k2应该是摁键吧 ...

原车2个按键,有aux输入(现在不需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经典的1117了...

嗯,还是没出声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sp是喇叭,b+b-电池挨着那两个(芯片出来那个b-不知道是不是通的,可能是摁键的地?),k1k2应该是摁键吧 ...

从左往右,sp接喇叭,in,nc,nc,不管,b+接正极,B-负极,问题来了,B-出去就是一个电容,就没路了,直流电路根本不通啊。3V不管,p3不知道,B-接负极没反应,k1k2短接没反应。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左往右,sp接喇叭,in,nc,nc,不管,b+接正极,B-负极,问题来了,B-出去就是一个电容,就没路了,直流 ...

B-是不是往边走了,走边的白线里面了,你把喇叭和电源接好后,k1或者k2和b-接一下试试,如果没声把p3和b-焊一起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是不是往边走了,走边的白线里面了,你把喇叭和电源接好后,k1或者k2和b-接一下试试,如果没声把p3和b- ...

万用表测,两个B-互通的,所以随便接哪个都可以,接上去电流17ma,就是喇叭不响,考虑aux那根线没有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两个B-互通的,所以随便接哪个都可以,接上去电流17ma,就是喇叭不响,考虑aux那根线没有短接 ...

应该就是p3吧,和b-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p3吧,和b-接上试试

上电后,P3和B-都是地,短接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后,P3和B-都是地,短接没有反应

P3短接之后摁开关没反应就不知道了……总不能上拉吧,ams1117的2脚输出都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短接之后摁开关没反应就不知道了……总不能上拉吧,ams1117的2脚输出都正常吧 ...

会不会我乱试把牛屎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我乱试把牛屎烧了

正常你没往牛屎的引脚里接电应该没事,要是接电了就不一定了。其实弄个插内存卡的mp3板子接上更好,我家的以前我就那么改的,不过原板保留了,接aux一个开关切换,切换过来就听内存卡的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没往牛屎的引脚里接电应该没事,要是接电了就不一定了。其实弄个插内存卡的mp3板子接上更好,我家 ...

我倒是有一个车载usb播放器,12V的,接童车总感觉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一个车载usb播放器,12V的,接童车总感觉不合适

太好的就没必要了,我是老王家买的1块钱的板,接的,前面加个7805降压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