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根日本电源线磁吸插座LT-515/LT-802

楼主(2022-07-24):
今天狗市刚淘的,看线材质量不错就买了,回来查了下应该是日本象印虎牌之类烧水壶或者电饭煲等小家电用的,少废话上图:

成色不错,没有破损,线长1.5m左右。

插头特写,磁铁不吸。

电源接头部分特写。

铜螺丝固定。

内部特写,做工不错,线材应该是冷焊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想知道,狗市又是什么市?

网友:
电源线材质看着不错。

网友B:
我觉得磁性再大,触点接触面会接触不良吧?何况虽然说是小家电用的,但功率挺大的,1000多瓦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磁性再大,触点接触面会接触不良吧?何况虽然说是小家电用的,但功率挺大的,1000多瓦能行吗? ...

看触点挺好的,也不知道啥材质,鬼子的东西应该不至于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狗市又是什么市?

最早是在河边小树林里有个卖狗和猫之类宠物的市场,慢慢两边都出摊卖二手旧物了,狗市的叫法就沿用了下来。

网友:
不错,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是电热水壶上使用的,拔掉电源线加水或清洗水桶很方便,而且不用担心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磁性再大,触点接触面会接触不良吧?何况虽然说是小家电用的,但功率挺大的,1000多瓦能行吗? ...

整个接触面吸合,不会接触不良。我用过100V的松下和三菱电磁炉都这样,1400W,优点是拔掉线容易清理,缺点是有时使用中要移动电磁炉,如果线被什么东西卡一下,线就会脱掉。个人认为不太好用,还是在机器内固定的好用些。

网友:
排除其他原因!还真喜欢这铜丝的颜色和厚道的做工!

网友:
这磁吸插座电源线做工线材真好触点好像镀银的

网友C:
不稳当把,线也细

网友:
有创意的设计。。。。。

网友:
看着单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稳当把,线也细

1.25平方的,还可以吧。

网友:
看线材的质量不错,做工到位

网友:
线材很好,做工不错

网友:
小时候家里日产的热水壶就是用这样的接头 好处就是不小心拉到电线会脱离 不会整壶热水倒下来 缺点就是那俩触点带电 感觉挺容易不小心摸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狗市又是什么市?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狗市,是卖狗的市场吗?

网友:
这种结构要过10A以上电流总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