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埃尔法切割机,换LGK80等离子了

楼主(2022-07-24):
瑞凌CUT40只能切5mm以内钢板而且废切割咀,换了成都埃尔法80,內置气泵,高频非接触起孤机器,鸟枪换炮。
第一次用技术不行

网友:
最起码要戴个口罩。戴面具会更舒适一点。非接触起弧  钢网筛网之类的也能切割了。

网友A:
买了内置气泵还买空压机干啥?这种机器就怕家里电不行,线路跳闸,,三相的又得去搞表重新走专线

网友B:
不需要保护气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保护气体吗

不用,空压机作用产生电离空气,并带走割枪头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内置气泵还买空压机干啥?这种机器就怕家里电不行,线路跳闸,,三相的又得去搞表重新走专线 ...

可以吹空调的灰,喷漆、气动工具。

网友C:
我的40机器最厚切1厘米的 割枪用的同昌60的 原配40割枪割的慢还烧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0机器最厚切1厘米的 割枪用的同昌60的 原配40割枪割的慢还烧嘴子

40割厚的肯定不行,割不锈钢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内置气泵还买空压机干啥?这种机器就怕家里电不行,线路跳闸,,三相的又得去搞表重新走专线 ...

今天早上确实跳闸了,要接在空调电源上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割厚的肯定不行,割不锈钢可以

只能说220伏电的不给力  我的是380伏的 用了10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220伏电的不给力  我的是380伏的 用了10几年了

40机器可以接380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机器可以接380v吗?

等离子切割机开始都是380电的 最近几年才有220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切割机开始都是380电的 最近几年才有220电的

哦,难怪你40的可以割10个厚的

网友:
还真是,,角磨机再好,也不如等离子,,,就恨家里没有三相电,,,

网友:
非接触起弧的话,是不是可以当风焊用了?

网友(2023-01-23):
鸟枪换炮喽

网友:
据说电弧一类的东西对人体用伤害

网友:
切割质量怎么样,搞几个切割样板看看,具体体验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