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关于锂电工具电池的改装猜想

楼主(2022-07-24):
航模电池,动不动就45C 65C之类的放电倍率
我把锂电钻,换这种电池会给工具提供更强筋的动力吗?

网友:
电机不换没多大区别,本来电动工具用的就是动力电池

网友A:
假如:你一个电钻220V的,1.5W。你用一台3千瓦的发电机和一台30千瓦的发电机。难道30千瓦的发电机你的电钻能用出15千瓦的能量???

网友:
只能说能给电机在短时间内提供更大的供给电流。

网友:
想法有点超前……

网友B:
木桶效应,最短板为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桶效应,最短板为最大输出功率。

大家都在最求vtc6 vtc5a之类的顶级18650
我感觉直接上航模电池 动力更强筋 只是抛弃了原装外壳 不美观

网友C:
航模电池,动不动就45C 65C之类的放电倍率,我感觉虚标的成分比较大,不大靠谱。当然,10C左右的倍率是有可能的。此我个人感受,不构成任何建议,,,

网友D:
动力首先是电机,再看电池、电路,都是配合的。有个强力电机,电池不行也白搭,有电机,有电池,电路不行也不行。不是说换个电池动力就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模电池,动不动就45C 65C之类的放电倍率,我感觉虚标的成分比较大,不大靠谱。当然,10C左右的倍率是有可 ...

你没玩过不知道,质量好的电池肯定是能达标的,但是那个放电倍率时间不会很长,毕竟容量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首先是电机,再看电池、电路,都是配合的。有个强力电机,电池不行也白搭,有电机,有电池,电路不行也 ...

我现在使用的是东城 18伏的冲击钻 去年冬天五串两并的电池会停转 自己改成了五串四并20节电池 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冬天 所以才有使用更大,放电倍率的航模电池的想法 也可能是我的原装电池,当时已经老化

网友:
不现实,低内阻大电流是航模电机电池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一个电钻220V的,1.5W。你用一台3千瓦的发电机和一台30千瓦的发电机。难道30千瓦的发电机你的电钻 ...

正解,电钻的电机的功率是固定的

网友:
有保护板的。。无刷的有无刷控制器保护。有刷的电池有保护板

网友:
航模电池不适合长期充满状态下放置, 用航模电池容易烧你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东城 18伏的冲击钻 去年冬天五串两并的电池会停转 自己改成了五串四并20节电池 帮助我度过 ...

确实如此
4并 就是增加容量
根放电系数没有关系
2并 停转 是因为电压拉低
4并 能用  是电压拉低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
4并 就是增加容量
根放电系数没有关系

10c的天鹏 两并5串是4a21v 840w
四并5串是8a21v 1680w 这是理论
实际电池已经老化了
容量降低导致电池放电w数降低
导致带不动
你说四并未增加放电倍率
对 没增加 但是从4a变8a 放电w数翻倍了
还要考虑冬天零下锂电性能下降导致放电能力降低

网友:
木桶效应,看电池还是电机是短板

网友:
质量一般的电动工具电池越好(内阻低)嗝屁的越快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已经有聚合物电池供电的了,相比钢壳电池具有重量轻体积小,能量密度大,缺点就是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