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鼠标按键

楼主(2022-07-24):
单位同事的鼠标左边按键没有弹性,购买新的按键更换

鼠标

拆开

反面

更换按键

右按键清理下

左边按键更换好

网友:
这鼠标,下次整体换了吧

网友:
无语。这鼠标只值几块钱。

网友:
好一点的微动应该比这鼠标贵了吧

网友A:
维修的乐趣,不在于修理的东东价值几何,而是在维修成功后的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乐趣,不在于修理的东东价值几何,而是在维修成功后的满满的成就感 ...

此话有点道理,应该是论坛大多数的喜习惯

网友:
电路板上有涂鸦

网友:
微动,你值得拥有。

网友B:
估计连接线也拆过或者更换过所以在电路板上写下了不同颜色线的排列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连接线也拆过或者更换过所以在电路板上写下了不同颜色线的排列顺序。 ...

是我标的,线重新焊接下

网友:
是换微动啊

网友:
鼠标微动已经拆了,不能修吗?

网友(2022-08-24):
这鼠标换了也罢,太简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