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P4056断开电源后漏电流有这么大吗?

楼主(2022-07-24):
前段时间把一个充电台灯改了18650电池,家里有以前的TP4056充电板,就给上了一个,因为这个台灯很少用,连续两次发现充满电放在那一段时间就没电了,开始以为是忘记关物理开关导致台灯控制板把电跑完了,上次充满电后就把到控制板的电源线线拆了,但TP4056到电池的先没有拆,今天一看,电池又没电了,就量了一下,发现跑电电流居然有580uA,我就想问问是我这个4056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4056充电没问题,截止电压4.19V,倒是不错。这是台灯的板子,已经把充电口的线路切断了,引到4056进口上

这是这片4056的跑电电流,电池是另外一组,用的那一组幸亏加了保护板,不然早饿死了

如果4056都有跑电的话,那就只能把物理开关前移,移到电池连接线上,这样就是要充电的时候要打开开关才行。

网友:
加个物理开关吧,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

网友:
我都没有检测过

网友:
触摸台灯平时不用也耗电的,想省电就在电池输出端加开关

网友A:
检查一下4056前后端输入输出端电容,通常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一般换一下电容就行了

网友B:
手册上说“当输入电压断开时,TP4056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1uA以下”

网友:
我把电池款的触摸小夜灯改了4056充电+手机电池,每晚用 基本上一个月才充电一次。你这个可能是别的有问题,比如5楼说的那样。

网友:
找其它款对比看看,这不应该吧

网友C:
刚买的和你一样的小板 马上试一试 接4.2v电源测电流为0  没有漏电  应该那个BAT中间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我遇到四五回了。严重的甚至达到毫安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4056前后端输入输出端电容,通常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一般换一下电容就行了 ...

谢谢,我拆掉电容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和你一样的小板 马上试一试 接4.2v电源测电流为0  没有漏电  应该那个BAT中间的电容漏电了 ...

确实是电容的问题,拆掉以后,漏电电流测不出来了。感谢。

网友:
学习了这充电板质量参差不齐真的可能电容问题

网友:
辣鸡电容,安慰

网友:
用了一堆4056了,还真没有注意到此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买过几十片这个充电板,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来看看新鲜状况

网友:
学习了,没有注意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说“当输入电压断开时,TP4056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1uA以下” ...

估计是不合格品

网友:
看来加个硬开关还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