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利宝”电源适配器咋样?可以给MacBookPro供电吗?

楼主(2022-07-24):
朋友送的一个适配器,看19v/4.47a跟我的本本原适配器相同,可以用吗(原来的坏掉了)?

网友A:
电压一样,电流充足就能用

网友:
macbookpro 和这个电源的接口不一样呀,除非自己换线

网友:
常见的亚源,台达,网件,好像可选性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样,电流充足就能用

最好能够看到波纹。

网友:
芯片解码的问题

网友:
拆过一款它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只要不是山寨垃圾本,基本上没问题,有些垃圾本主板电源部分精简了很多导致对外部电源要求高

网友:
如果是正规产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替代。就是看尾插有没有协议

网友:
电压和尾插一样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