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自己做的起夜灯

楼主(2022-07-24):
自己分别做了锂电池可充电款,纽扣电池款,碱性电池款的感应灯。简单拆一下锂电池和纽扣电池款。只是简单展示一下外观和内部结构。
这是锂电池款,用18650电池做对比。

楼主:
这是纽扣电池款的,外观同上,没充电口。

楼主:
带两个按钮。一个负责开关感应功能,按下为开,弹起为关。
一个是常亮开关,点按切换亮度。强光档类似于手电筒功能,方便在暗处翻找东西。

网友A:
纽扣电池有点贵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有点贵啊哈哈哈

也不是很贵,好像买成3块一颗。看中的是容量大,体积小,只是必须增加一颗锂电容才能满足短时间的放电效率。

网友B:
改成外供电,18650上

网友C:
应该叫改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外供电,18650上

本来做了18650电池款的,感觉外形大了点,不好看,放在床头柜上占地方。
这个小型锂电池款的,容量也有800毫安时,轻度使用,两三个月才需要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叫改装吧?

市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小的感应灯吧,无从改起。功能也与其他售卖的感应灯有所不同。我这个是专为起夜需求和临时照明设计的,不是那种用于走廊过道的类型。

网友D:
纽扣的使用时间应该比较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的使用时间应该比较短吧。

轻度使用,大约相当于300毫安时锂电池吧。它本来适用于微小电流设备的,容量约900毫安时。

网友E:
厉害,之前2块5包邮的感应小夜灯没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之前2块5包邮的感应小夜灯没撸么?

撸了两个,感觉非常难用。还是自己做的好,虽然成本比较高。

网友F:
我买了2.5元的那种灯。换了电池,充一次电,半个多月没问题。不过没有你的那么小。

网友:
实用的东西

网友G:
自己做的成本比较高,但是自己看着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2.5元的那种灯。换了电池,充一次电,半个多月没问题。不过没有你的那么小。 ...

我是从厂家小量批发的电池,容量500到1100的都有,这个图上的锂电池是500毫安时的,厚度好像是8毫米。这个感应灯外壳最大可以装800毫安时的电池。充一次电用三两个月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的成本比较高,但是自己看着喜欢。

是的,自己满意就好。我还做了另外两种型号的,外观更好看,电池容量还更大一些,1100毫安时,现在放在床头长期使用,还送了几个给亲友。
考虑到老年人的安全,我还做了碱性电池的感应灯给父母起夜用,三个电池,至少使用4个月,一年最多换三次电池。不管是强光还是弱光,都没有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满意就好。我还做了另外两种型号的,外观更好看,电池容量还更大一些,1100毫安时,现在放在床 ...

建议加个遮光罩,LED是点光源,多灯珠的点亮后会有重影,有的人会感到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