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换碟刹片

楼主(2022-07-24):
最近电动车没有后刹,都不敢骑行了,网上看了加运费也不便宜,7元在实体店买了付陶瓷的刹车片

减震器漏油了

单缸的

新旧对比

旧的磨损了

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怎么样

装好了结果刹车油少了

还要去买刹车油

网友A:
带刹车动能回收的表示7年了,刹车片基本没磨损

网友:
竟然还是碟刹....

网友B:
新旧对比,磨损的挺厉害的。

网友C:
碟刹自己换真是方便

网友D:
我的电动车前后都换成碟刹的了,也不知道怎么调,感觉比较紧,

网友:
我还以为电动汽车呢。

网友E:
有些偏磨,应该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动能回收的表示7年了,刹车片基本没磨损

以前刹车轻轻一点就有刹车的感觉,以为是动能回收,现在没有了,不确定是不是动能回收了

楼主:
前鼓刹后碟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旧对比,磨损的挺厉害的。

上次拆的时候碟刹片有块小的掉了,没有安装,所以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碟刹自己换真是方便

真的碟刹片好容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动车前后都换成碟刹的了,也不知道怎么调,感觉比较紧,

我有个电动车后轮是涨刹,改碟刹成本大,要1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偏磨,应该还算正常

掉了一块小的,所以大的磨偏了

网友:
一次家里的电动车推不走,抓前刹是空的。拆开才发现问题:脱落的刹片卡住了。没法,问同事要来粘合剂粘好,同事说这粘合剂不错,现在已经使用了三年,没有事。

网友:
请问是一个活塞吗,还以为两个从两边向中央推,抱住碟片。工艺与山地车碟刹差太多

网友:
現在假貨多,也有可能是石棉的。也不影響使用的,就是耐磨比不上陶瓷。汽車就是這樣,估極電車也差不多了,山國特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动能回收的表示7年了,刹车片基本没磨损

锂电回收比例很小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种一对还长的不一样的碟刹片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