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容爆了的充电器

楼主(2022-07-24):
没拆前量输出好像12V,竟然没烧插电设备

网友:
现在12V的充电器比较多,没有修理的价值

网友:
5V的输出好像是12V?

网友:
一个普通充电器却向往着快充

网友:
这个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应该是被充电的设备有保护功能,我之前捡了一个充电器,想给手机充电用,结果手机连上去没反应,不提示充电,拿表一量输出电压,显示有7V左右,应该是电压过高,直接保护了,还好没烧手机

网友:
  杂牌子货经常炸 ,以前这边楼道监控  全部是这种充电器  炸的太多 ……

网友:
换个高耐压的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
仅仅坏了该电容,运气真是太好了。

网友:
电容坏了应该就没有输出了吧?我碰到的一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炸成这样少见

网友:
换个电容应该还能用

网友:
山上的,扔了吧,没修的必要。

网友:
运气还真好,没有扩大损失。

网友:
反馈环路有焊点出问题了,输出端电压高了,所以电容炸了,没烧东西是运气

网友:
杂牌子货经常炸

网友:
没烧糊算是不错了

网友:
反是这种外观全英文的充电头基本都是山寨货,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
山寨电源,输出靠稳压管控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