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转接头,把主板上闲置的TYPE-E接口插上了鼠标接收器

楼主(2022-07-24):
我的旧电脑经常性的无故断电,检查了一圈发现是这块技嘉的B550M主板坏了,主板已经过保,而且AMD锐龙平台的主板也不像英特尔的那么贵,所以没有修的必要,打算买个二手的主板先用着

秉着老平台不想多花钱的原则,淘了一块华硕X470 PRO,价格360元不包邮。
成色也还可以,也没有维修的历史。卖家已经更新好了BIOS,可以支持到5代锐龙,

主板到手的时候还没注意,安装的时候发现上面有typeE插口
这就好玩了

买了一个转接头,转接头比起线还是便宜很多,PDD上也就8块钱,
但转成后置面板的typeC接口的延长线就贵了,都是30、40

轨迹球鼠标的接收器插里面

这样就不用插机箱面板上了,省出来一个接口
我的机箱是带侧透的,顶部又有很多开口,所以鼠标的信号方面也没有影响。

再用这个接口测试下上次装进硬盘盒的三星PM961
速度的确要快不少

网友A:
买根一公一母的线拉出来不也是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根一公一母的线拉出来不也是一样嘛。

USBA转typeE的转接头才8块钱,跟直接插面板上差不多了。但typeE的延长线要30+,比这个接收器还贵。用USBA延长线从后面接吧,一是不好看后面接了一堆东西,还接个延长线就更乱了,二是好点的延长线也没有什么便宜的。

网友B:
TYPE-E有转接TYPE-C的充电线吗?

网友C:
G41还一直坚持着,现在回复的机器就是G41

网友D:
usb3.1gen2 速度是10G还不如从usb2.0接口接出一个2.0hub也不贵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E有转接TYPE-C的充电线吗?

有的,不过价格比较贵。主板后面有typeC接口的话,就没必要从typeE口接出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3.1gen2 速度是10G还不如从usb2.0接口接出一个2.0hub也不贵

我这个主板前置两个2.0的口都占满了。上面那张图很明显,无线网卡的蓝牙扩展占了一个,机箱面板占了一个。前置3.0的也占用了。
外置的就不用想了,USB2.0的内置HUB也贵。最便宜的要18,之前用B550M的时候买过一个,开机偶尔会有二启的问题。前置typeE很少用到,转成当接收器的插槽正好合适,价格也不贵。

网友E:
内存包那么严实,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包那么严实,散热好???

DDR4 2133、2400、2666频率的内存条,没有马甲的比较多,可以超频或者频率超过3000的,基本上都有马甲了。除了好看,能被动散热,还可以挡灰。有些更好点的,马甲上还有灯。

网友F:
海鲜市场B550大把的还买470?550也不贵啊

网友:
B550主板华擎的应该是2020年产品,过期了?

网友F:
你这款主板起始BIOS是2020年5月,你确定主板是19年8月买的?

网友G:
技嘉的主板风评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鲜市场B550大把的还买470?550也不贵啊

大把是大把,但供电不丐,能把5800X基础频率跑满的B550的也就那几款。价格不便宜,你去看看华硕ROG吹雪B550-A的价格就知道了,比入门的X570还贵。关键是Zen4系列快出了,提升还不小。我到时候打算整套换,没必要再为老平台多花钱了。
这个X470 Pro,也就360不包邮,之前还是中高端来着。油管上老外测过的人不少,不手动超频,只开PBO的情况下,性能跟X570是一样,也就是没有PCIE4.0和第二根M.2插槽的带宽的差别而已,我的显卡和副硬盘也不是特别好,也没这个需求。

坏掉的主板是技嘉的,不是华擎的。华擎出的B550能刷BIOS上5000系列的CPU的,都不是什么丐板、便宜货,要我这块坏了的板是华擎这种,肯定去保修了。
但问题就是这个是技嘉的,各方面都很丐,当时5800X还缺货,我急着要就一套买的电商的工包的。以当时的价格算,相当于加价买5800X,主板白送。缺点就是保修时间短,而且技嘉的那个售后一直很坑,不支持个人送保,就算没过保修期的主板还得找那个经销商的才行,兜兜转转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款主板起始BIOS是2020年5月,你确定主板是19年8月买的?

再重复一次,这是技嘉的主板,不是华擎的。
你如果对主板了解,技嘉AORUS系列的主板没有鹰头标志都是“特供”电商整机用的版本,价格便宜很多,配置上也会缩水,而且保修期还很短,不是零售产品的三年。
其实6月初的时候,技嘉这主板就已经过保了。反倒是买的这个二手的华硕X470 Pro还在保,查了主板的序列号,显示还有半个年的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嘉的主板风评不太好

用过技嘉的好几块主板,也就770那个时代的还可以。后期的就真不行了,不光是搞私货把自己名声搞臭了,本身品质也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还一直坚持着,现在回复的机器就是G41

我也是。。他不坏啊。。硬盘还是几个80G的。。真皮实

网友:
你花几千买一块主板配个几千的CPU值吗?不如直接上个顶级的CPU,但我认为,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合适就好。

网友:
主板的性能只有5%吧,为了那点性能多花那么多大洋值不值自己知道。还不如把钱加到CPU上,如果为了性能,那就每年换一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