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壁挂空调内机漏水修复

楼主(2022-07-24):
某龙的大1.5P变频,制冷效果很好,但是细节不太好。

之前是安装在老房子,后来移机到新房子卧室。

貌似前年开始漏水,一直找不到原因,底下用盘子装着。。。然后去年发现空调孔的发泡胶被小鸟掏空做窝,湿度大的热空气进入遇到机子冷凝滴水,然后再打发泡胶,没滴了,然后发臭,原来有只幼鸟在窝,前有发泡胶,后有挂机,在里头死了,吹着臭气恶心死我了,掏不到尸体,于是用密封泥堵死室内这边,不臭了!
最近几天又开始滴水,以为又被小鸟掏空了,拆掉整个内机外壳,密封泥一点都没少,空隙也没。。。往接水槽倒水,发现是接水槽的排水口跟软管连接处漏水,去年以为那里漏水就用电工胶布包过一次,今天看到那里漏水,就拆掉胶布看看,好家伙,稍微用点力竟然断了接水槽的排水尾巴(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部位,反正跟接水槽一体的,那里就是接水槽的排水终端)。
懵逼了,那里有个卡簧,但没卡簧孔的,超级难拆,都不知道设计师是什么脑回路的。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断了的尾巴弄了出来,擦干附近所有的脏东西跟水,因为尾巴拆出来过于暴力,已经有点变形跟有裂纹,所以上卡夫特AB胶内圈涂一次,然后干了再涂AB胶接上去,再干了再涂多一次在连接处跟附近,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种胶耐不耐低温,温差大会不会断裂。

广州气温37度,干得满身大汉,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当时没多想,只拍了2张照片。现在运行5个小时了,暂时没滴水,希望管用吧,软管接上水槽尾巴,没再用原厂卡簧,用了条扎带。

连接处早已断裂,靠着一点点粘连,就是绿色箭头指着的白点。

尾巴断在里头。。。卡簧没两个小孔,用不了卡簧钳,钻2个小孔麻烦,搞不好把软管钻破。

最后故障分析:就是接水槽的尾巴断裂,引发的室内机滴水。可能是在工厂组装的时候装配工暴力装配,硬塞卡簧,导致水槽尾巴断裂,留下隐患。
也有可能是移机时候弄的,当时是请人移机的,移机弄裂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卡簧那里是有一个螺丝孔用来固定的。

网友:
修好就好,否则烦死了。

网友:
小问题大折腾,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一到夏天总会有这种漏水的事。拆机,清理一下水槽,清理下排水管,别堵了,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漏水大问题

网友:
我家的空调也漏水,等凉快再处理他

网友:
土蜂在排水管里做窝,堵了。

网友:
我家的空调今年也是滴水严重. 但感觉不像是排水管路不通造成的,因为水是从出风口的上沿滴落的.  如果是排水不畅造成的, 水是不是应该从出风口的下沿往外溢?

网友:
空调漏水,说好修也不好修,安装旧空调我先洗一遍

网友(2022-09-19):
我有一台是往外喷毛毛雨,师傅检查说可能机壳坏了,只好在底下搞了个接水盘+矿泉水瓶

网友:
今年也遇到内机”漏水“的情况。就是排水口堵住了。不敢拆内机,从室外对着排水管吹了几下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