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旧建新,也学着组做个24V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楼主(2022-07-24):
一直想自己做个大容量移动电源,某宝某鱼锂电鱼龙混杂,实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正犹豫着的时候捡到一个电瓶车上的DIY的锂电包,拆开看是32650磷酸铁锂电池组的。没拆开前是这样的,黑色绝缘橡胶皮裹着,胶带封包,很简陋啊。

上面镶嵌着电压表和相应的开关,显示49.2V。

拆开以后是这样的,大红大紫的,看上去有些喜庆。

但喜庆的色彩下面,这包装看上去像定时炸弹一样哈。

连接很简单,16串3并,充电端正极串了一个250V 16A KSD302温控,输出端接了个带开关的电压表。

按照单个32650电芯3.2V的额定输出电压,这个锂电包应该是51.2V输出,但实际拿到手只有49.2V的输出。

单个电芯放在3.65V一直充了测试,只能充到3.27左右。

这个电路不带均衡保护电路,所以导致里面部分电芯过冲过放漏液锈蚀,检查了下,坏了3节锂电芯。

拆完得到48个32650锂电芯,逐个量了下电压,除了坏了的电压基本在3.2左右,准备拿出32个组成4并8串24V的。

某宝上有32650电芯的专用支架以及对应的螺丝、螺母和铜带(镍带),用这些装配电池组非常方便。

开始装电池的时候没注意方向,4并8串,应该正反安装的。

后来全部装好包装起来没法拍了,用剩下的电池做个4并4串的示意图。

组装锂电包少不了均衡保护板,磷酸铁锂和三元等其他锂电的参数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买对应的。
我买的这个好像还算便宜,三十多一片,8串24V20A的,我感觉配这种旧电芯应该很对得起他们了。

保护板提供的安装示意图以及详细的注意事项,实际安装很简单,但不要接错,装好后多检查几遍。

整个接线安装的时候忘记拍照了,接好线后四周用环氧板围起来胶带固定好,套上相应尺寸蓝色PVC热缩管,吹风机伺候,结果基本成型如下图。

整个电池包重量大概4.8公斤左右,10斤左右的分量,比同样规格的铅蓄电池轻一半的样子。

配上24V的磷酸铁锂专用充电器(实际充电电压29.2V),2个多小时红灯变绿灯,充满电压只能到26.5V左右,只能怪电池太旧了。

拿到河边,接上24V 320W直流潜水泵测试,水压正常,满电能打1个多小时,然后过放电路起作用停机。
根据“电压×容量÷功率=使用时间”倒算,初略估计这个旧电芯组的24V的锂电包大概还有14安时的容量。

10斤左右的电池,拿着塑料袋肯定不行,电池包长285mmX高150mmX宽90mm,这款包长285mmX高185mmX底宽105mm,估计差不多能用。

收到牛津布手提式工具包,连忙拿去装装看,这电池包刚刚好能塞进去,非常完美的一款电池包包。

这款电池主要用来给喜欢种菜的老父母,之前用的两个串联的12V的20A的天能铅蓄电池重达24斤,携带很吃力。
后续计划,如果能找到更好更新的32650电池,用同样的4并8串方案,还想再DIY一个24V 20A足容量的电池包。

—— 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勤劳的父母,祝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

网友:
拿出去会吓人

网友A:
给别人用考虑安全性,铅酸电池的安全性可不是锂电能比的...

网友B:
这个就是沃特玛的遗产吧,很多货的,不知道现在消耗的如何了。

还有就是现在电池真是贵啊,以前有货的老板都能轻易变现吧

你测过每一颗的容量如何吗

网友C:
最近关于电池的diy帖子占比挺大。

网友D:
应该每一组电池充满再组合  既然有坏的肯定容量不均衡了

网友E:
我以为是做电动车电池呢,做得真漂亮。

楼主:
拆的时候像拆**一样胆战心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别人用考虑安全性,铅酸电池的安全性可不是锂电能比的...

铅蓄电池实在太重了,磷酸铁锂还是相对比较安全折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沃特玛的遗产吧,很多货的,不知道现在消耗的如何了。

还有就是现在电池真是贵啊,以前有货的老板 ...

没有选择,就这么点货,前面做电瓶车电池的时候,都挑选过,就凑合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关于电池的diy帖子占比挺大。

是啊,就是多向大家学习了才动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每一组电池充满再组合  既然有坏的肯定容量不均衡了

还真没量过容量,简单看了下电压差不多,将就着做了下,实际使用下来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做电动车电池呢,做得真漂亮。

谢谢,用来作为种地种菜浇水的潜水泵移动电源。

网友F:
不错,就是电池一致性不好吧。

网友G:
开头的锂电包真吓人

网友:
这个炸 药包很漂亮

网友H:
不分容,不测内阻就混一起组装了,文宇那个多合1用来充电池并不好用,还是要专用的铁锂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就是电池一致性不好吧。

感觉还可以,以前应该挑选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头的锂电包真吓人

大红大紫,的确是既喜庆又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分容,不测内阻就混一起组装了,文宇那个多合1用来充电池并不好用,还是要专用的铁锂充电器。 ...

一切将就着弄弄,反正拆旧废物利用,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没有检测内阻的仪器,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