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AUX(YLR-5-X-4)下置水桶三温三出水口饮水机拆解

楼主(2022-07-24):
内部有60w半导体制冷模块。

逆时针旋转90度看,中间悬着的是硅胶进水管和水瓶盖子,那些黑色圆点是橡胶套保护背板螺丝不扎手。

逆时针旋转90度看

上水泵

制冷水箱模块风扇和开关电源,制冷模块没拆,不想拆硅胶管弄脏水路。

开关电源

控制板

旋转180度看,控制板

把照片逆时针转90度看,上面是水箱,三个出水嘴就靠这个高位水箱势能压水出来。里面有个白色的浮子水位传感器。右边那个开关只在刚插电需要开一下,不然不会上水,也启动不了制冷和烧水。

逆时针90度看,右上是热水箱,中间一排3个接头,左边这个是冷水箱放水管,塑料螺丝拧着,清洁用的,右边是热水箱放水接口,中间是外部进水口,一般没用。

网友:
沙发坐等拆机图

网友:
家里有一台一样的管线机

网友A:
这种没电了还能出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电了还能出水吗?

靠水泵供水的停电就歇菜了

网友B:
总感觉这样的饮水机出来的冰水口感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电了还能出水吗?

上面那个透明水箱里面还有水就能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这样的饮水机出来的冰水口感很怪

还没试过,我也觉得这种机器水路复杂不便于彻底清洗。机身标贴还提示按照说明书要求定时清洁消毒

网友:
谢谢奥克斯饮水机拆解

网友C:
管路这么复杂,这种饮水机能把水煮沸消毒吗?不然的话,真是难以让人放心饮用。

网友D:
奥克斯这牌子的饮水机当时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路这么复杂,这种饮水机能把水煮沸消毒吗?不然的话,真是难以让人放心饮用。 ...

这个应该烧沸也没用,热电偶测量出水温度85度,因为热水出水必须靠上面的储水箱压水出来,必然会再注入冷水进电热水箱,不过一般都是用瓶装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奥克斯这牌子的饮水机当时价格很贵。

现在同功能的300元网购

网友:
我不太喜欢这种饮水机用段时间管路不好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