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arduino-ESP8266的SPI时钟最高只能8M吗

楼主(2022-07-24):
如题,前些天发帖求救:请教一个arduino-ESP8266的SPI程序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818-1-1.html  是用8266驱动SPI-TFT屏时无法刷满一屏,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因为不熟悉arduino编程也就至今没有找到原因,感觉问题非常诡异,查看对比了可以完美驱动的STC15W单片机的输出波形与ESP8266的输出波形,感觉时序是毫无问题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51单片机驱动正常但8266就无法正常驱动,下面是截屏的时序波形:

今天再次测试,发现如果将arduino-SPI的时钟分频改成2分频SPI.setClockDivider(SPI_CLOCK_DIV2);则屏幕会拉到一大半,由此看来屏幕拉开多大竟然与通讯的时钟速度有关,而查看SPI.h才知道,即使设置成2分频的最高频率也只有8MHz,但是当利用这个函数:SPI.beginTransaction(SPISettings(15000000, MSBFIRST, SPI_MODE3));来设置工作频率时却没有作用,希望对arduino-SPI熟悉的坛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8266 是HSPI,稍有不同,具体可以看手册

用模拟spi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速度可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 是HSPI,稍有不同,具体可以看手册

用模拟spi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速度可能慢 ...

现在还没有考虑速度问题,只是想完整的显示一满屏的单色却做不到,用16bit总线分频2时驱动可以拉开大半个屏幕分频越多显示的越窄,用I/O模拟仅仅能拉开80多条线显示一个窄条,这是用C51、STM32驱动彩屏时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考虑速度问题,只是想完整的显示一满屏的单色却做不到,用16bit总线分频2时驱动可以拉开大半个 ...

既然知道, 为何非要用arduino

网友C:
想更灵活,就不使用arduino框架,直接atmega328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知道, 为何非要用arduino

业余玩单片机没有系统学习过c编程,搞得年头多了简单的编几句代码对付51单片机还能凑合玩,接触ESP8266后起初想学lua但没学进去就改arduino了因为这东西上手挺容易的,库很丰富、还能用c写一点函数啥的就弄这个了,这次为了用8266驱动TFT屏特意找了一个SPI接口的,不想竟然碰到了一个没有指令/数据选择线的3线屏,需要传输9bit数据才能驱动,而且是18bit颜色的数据量传输量大了很多,速度就不指望了但必须能全屏刷色才能玩呀,结果就此掉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更灵活,就不使用arduino框架,直接atmega328程序

年龄大些太深的东西学不来了,玩玩简单的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业余玩单片机没有系统学习过c编程,搞得年头多了简单的编几句代码对付51单片机还能凑合玩,接触ESP8266后 ...

单片机c语言不需要什么系统学习, 就那几条语句, 最基本的语句就可以了, 我也没特别系统去学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c语言不需要什么系统学习, 就那几条语句, 最基本的语句就可以了, 我也没特别系统去学习过 ...

我用keil写点儿简单的C代码也是没问题的,而arduino的库文件貌似多为C++编写的,和keil里的头文件相比感觉乱糟糟的只是粗略的可以看懂,这次碰到的问题在于程序运行的时序图毫无问题但显示现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龄大些太深的东西学不来了,玩玩简单的算了。

那可以看看arduino的底层架构结构、核心源码,了解一下

——年龄不会是最大障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