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滴家在东北,牡丹江畔呀。这里的冬天比较冷,做一副搭电线吧!

楼主(2022-07-2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车开了第五个年头了。东北的冬天不光人受不了,车也受不了呀。尤其像我这样没有车库的,真担心哪天车启动不起来。虽说这五年中没有过这情况。(国产车还是不错的!)但还是要有备无患的好。于是在淘宝买了两对电瓶夹。原价18!签到领的优惠券减6块。收到货后好评又返现3块。看看这质量,这价格合适不?

网友A:
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铜的

嗯。夹子是铁的,只有头上那一点点铜!

网友:
还行,看着大而厚实的感觉

网友B:
座山雕那嘎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山雕那嘎达的

嗯呐!

网友:
不是铜包铁就行,因为起动电流有点大

网友C:
请问线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线是什么规格的?

25平纯铜焊把线。

网友D:
就夹头部分是铜,如果有毫欧表什么的,测测整个夹把的电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夹头部分是铜,如果有毫欧表什么的,测测整个夹把的电阻有多大。

用的着吗?就临时搭下电。还是小排量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着吗?就临时搭下电。还是小排量车。

小排俩足够了,我试过一次铁皮夹子都启动成功了,不过另一端使用的超级电容,没试过两车对接

网友F:
做的线长多少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线长多少米的?

25平,每根两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排俩足够了,我试过一次铁皮夹子都启动成功了,不过另一端使用的超级电容,没试过两车对接 ...

嗯。我看有的修理部的搭电夹子还不如我这个呢。够用就行!用不着追求极致。好,是没有尽头的!

网友G:
这个做完的不便宜,可能要200了,可以买个锂电池启动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做完的不便宜,可能要200了,可以买个锂电池启动电源了,

那玩意哪有这么便宜。而且还要勤补电,不然影响使用寿命。这个扔车上就不用管了。

网友H:
俄罗斯的冬天车车从来不熄火,就是为了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俄罗斯的冬天车车从来不熄火,就是为了这吧

人家地广人稀,基本都有车库。

网友:
铅酸换成钛酸锂就没启动不了这档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