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气温37度到27度,11平方2楼民房,空调24小时耗电4度

楼主(2022-07-24):
        新一级1.5p变频空调,APF 5.1,低功率运行时能效比保守估计超过6,空调安装在中间高度,设定29度,桌面只有27度,有点凉风直接吹到,还好不打喷嚏流鼻涕,之前那个破窗机风大的很总是容易吹出问题。空调若是装到2米多高,估计至少多耗一半电。这样能随时直吹冷风(看到各位提醒吹冷风不好,解释下我不是一直在风口下吹冷风,我意思是需要的时候可以去吹一下,或者给啥机器降温什么的),也方便拆洗过滤网,美滋滋!
       之前住3楼顶楼相同面积1.5p窗机这个温度一天得20度电以上。

网友A:
长期直接吹冷风不太好

网友B:
直吹冷风一时爽,长久脖痛嘴也歪(善意提醒,无他)。最好注意下,亲戚有人中招了

网友:
长期直接吹冷风肯定不好

网友:
空调还是科学使用

网友C:
啥牌子的空调?再拍个安装的照片瞧瞧?

网友D:
省了电费,将来可要多出医疗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直接吹冷风不太好

对的,需要的时候就吹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在空调底下吹不到,或者把风往左边吹。总之这个高度可以节约很多电费,因为冷气往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了电费,将来可要多出医疗费了。

谢谢提醒。不过我装的这个变频机绝大部分时候低频运转,出风口进风口才5度温差,隔着2米风也很小了,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的空调?再拍个安装的照片瞧瞧?

牌子飞利浦,海信代工的,温差设定过大时有温度过冲的问题(真没想到),过了设定温度2度还以额定功率运转,稳定之后就正常了。看到网上也有评测说海信温度控制有问题。具体我的安装也许是因为房间小,空调大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吹冷风一时爽,长久脖痛嘴也歪(善意提醒,无他)。最好注意下,亲戚有人中招了 ...

谢谢提醒,其实市场上最贵的三菱空调就有一键吹人模式,也有一键避人模式,这个机器低频时出风口比进风只低5度。我小时候热天开着台扇睡觉有一回倒是真的吹得瘫痪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不过我装的这个变频机绝大部分时候低频运转,出风口进风口才5度温差,隔着2米风也很小了,不会 ...

恩,小心没大错,直接的身体自己当心了。

网友E:
你这个能耗对比是不是在同一空间,同样的室外温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能耗对比是不是在同一空间,同样的室外温度的情况

是同一房间,外机也是一个地方没移动(外机装在两边有门的楼梯间过道,进风口32度到35度,适当调整门的开合就能调整进风口温度),这几天测的,都接近标准工况室内27,室外35度。好像高2度或者低2度都差不多。这里有更详细的测算能效比方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5073-1-1.html